7500B开关电源请教

楼主(2020-01-03):
     有一7500芯片开关电源,输出24V、5A。不接负载直接给开关电源送电,输出正常,带电接5欧姆100W电阻输出还正常。 如果先给开关电源接电阻再送220电源,就没有输出(实测1.7V左右)。带电拆掉电阻输出又正常了,再带电接电阻输出还是正常。300V电容正常,输出滤波电容正常。不知是何原因,请师傅们指教,谢谢。

网友:
5欧,这负载不小

网友:
电流几乎达到极限。过流保护了。电器使用要留有余量。

网友A:
有一些错别字和用错的标点符号,给您编辑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错别字和用错的标点符号,给您编辑了一下。

估计用拼音输入法,不是很熟练。【输出虑泼电容正常】——波。

网友:
原因是,这种电源启动是自激启动,自激的过程不足以在5Ω电阻上建立7500所需工作电压,故有此现象。
没有这个电阻,不管输出电容有多大,电压慢慢上升亦能达到满足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这个5欧电阻是用灯泡代替的吧?灯泡电阻冷态电阻远小5欧,启动电流过大电源启动不了。用5欧电炉丝或小铁丝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用拼音输入法,不是很熟练。【输出虑泼电容正常】——波。

还有一个漏网之鱼......
强迫症犯了,忍不住给改了改

网友:
电源是正常的。估计做工一般。你的问题就是先加载后开机无输出。先开机后加载正常。可能是ocp瞬间过流保护。如果是功率电阻检测过流,试试将mos s到地的0.x欧姆的电阻阻值减小。锰铜丝的话直接一端加锡试试看。

网友:
如果有辅助电源的可延长起动时间肯定会有所好转,对于自起动的电源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看看电路的慢启动电容是不是差劲了?

网友:
7500B基本同于494 一般推动变压器驱动双极管.过流保护取值可调整。但正如上面所述功率余量不足,几乎满负荷保护现象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

楼主:
明天上班换个7500试试。

网友:
9楼正解!!!!!

网友C:
从楼主说的情况看我还是觉得电源没问题,是楼主使用24V100W钨丝灯泡测试出现的正常现象。

5欧100W发热量巨大,体积不会小猜想得带有专用散热器,楼主上个照片来开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说的情况看我还是觉得电源没问题,是楼主使用24V100W钨丝灯泡测试出现的正常现象。

5欧100W发热量 ...

            不会发图片,用的是高压柜防止结露的加热器。长有20公分左右。宽有2公分左右。我爆力拆解过。里面就是电阻丝。有时间叫孩子给发图片。

楼主:
开关电源已修好。

网友:
什么原因,能否和大家共同分享

楼主:
换7500故障依旧,更换电容47微法50V,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