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的阻流圈怎样判断入端与出端

楼主(2020-01-04):
最近在做胆机,弄到两只 国营北京广播器材厂 生产的阻流圈,是ws430收信机的配件,型号为PF4 750019,两个脚标分别写着“A”与“X”,麻烦问一下,那个是入端及出端?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愿意探究,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下面我提几个观点供处女座纠结,心大的可以略过。
1、经过电感以后,输入端的脉动信号肯定要大于输出端,那么是不是先让这个输入端放在线圈的内侧,便于外侧数层线包对其屏蔽?试想输入端放在外侧,相对较强的脉动或者纹波干扰会不会对周边形成辐射干扰?
2、电感线圈还有用来当做电感负载的,那么这种电感内圈每层的分布电容显然比外圈小,那么将屏极首先进内圈,外圈接电源,分布电容的影响就会减低许多,,,,,
3、还有别的牛角尖问题吗?大家补充吧

网友:
电源阻流圈是做什么用的?就是改善整流滤波效果,应用频率是100HZ,所以根本就不用考虑其他,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真要考虑,那还不如选择用长江的水电,还是用东北的火电,或者选新疆的风力发电,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谁用谁知道!

网友B:
你可以交换接线试试看效果有没有区别。

网友B:
它就是一个线圈,有分进出端的吗?

网友C:
这又不是二极管 哪来的输入输出?一卷铜线也分输入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就是一个线圈,有分进出端的吗?

是的 就是一线圈 想把里圈做为入端 外圈做为出端,可是无法判断。
也想通过脚标“A”与“X”及型号,看看谁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帮查查

网友:
按字母顺序A是入端。本人想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又不是二极管 哪来的输入输出?一卷铜线也分输入输出么

我一般将
里圈做为入端,
外圈做为出端,
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可用。

如下图:不是密闭的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字母顺序A是入璃。本人想当然

嗯 有道理 实在没则 就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交换接线试试看效果有没有区别。

还在施工阶段 待电路完成差不多时 试试吧,不知道我能不能听出差别,以及我这东拼西凑的元器件,能否让我听出差异。

网友:
不分输入输出,但是根据变压器端子命名规则,a输入,x输出

网友:
电感也分正负极?

网友:
用27厂的不好听!要西电30年代的镀金阻流圈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愿意探究,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下面我提几个观点供处女座纠结,心大的可以略过。
1、经过电 ...

楼主的分析、考虑已经很周到了。我认为主要是防止或去除电源带来的亨声。反正只有二个引线头,整个儿又已屏蔽,两个线头都分别接一下试听,选最佳的就是正确的。不要多花时间去追究哪个外面,哪个里面了。

网友:
我胆前级就用220V35-63A交流接触器铁芯线包做电感,实测值5-10H,单端用21寸黑白电视机电源牛做电感,次级接地,一般都有5-10H左右,功放电流大一些的,就用那些110伏的变压器,铁芯最少66,阻值100欧以内的

网友:
a---x-----只不过是个代号。有的用1---2来表示。

网友:
就一个线圈,没必要分那个端子接输入,输出吧。我曾经实验过,分不出音质的变化来。

网友:
供楼主去疑心病用,直热管A电也叫甲电供灯丝使用,因此其灯丝脚标为A(直流电分正负,所以电路中有A+A-之分),可以认为A端接直热整流管灯丝,因此是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