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奥迪a6车机怎么外接低电平

楼主(2020-01-04):
淘到一台奥迪a6车机。收音,卡带,cd全好。唯独功放块坏啦,无声。妄想在功放前接个低电平音频出来当哑巴机使用。本人菜鸟,求达人指点,结出的位置和电路。不胜感激。
当然如果有热心人指教修好功放更是求之不得,先谢啦。

网友A:
唯独功放块坏啦,无声

楼主说不懂,却先行下了结论;唯独功放块坏,

没有IC资料,没有对IC各脚进行测量,先行说IC坏了. 医生查房,见病人闭上眼,叫护士把她推到停尸房---〝她死了〞

如果拆机前,机子按了【静音键】,那机子再通电,或许还会停留在静音状态,那机子喇叭便不会有声,功放IC的输入端

在通电时,也会在零欧对地短路状态.【静音键】是高档车机防止有电话打入时,操作音响设备过于烦杂而设的,除了

【静音键】之外.当机子便用藍牙搜寻失败后,没选择其他用途,功放也许会置于静音模式

照片中LA4440功放IC输入端接的两个NPN管子,就是由CPU静噪讯号脚输出直流电压截止音频讯号的,除了静音功能

外,CPU所有的点击操控,都会发出如拨盘电话般的都-都-都-噪音,每当CPU被按任何操作輕触键,CPU静噪脚都会输出

标准的一秒静噪直流方波讯号,通过两个NPN管通地,使功放IC〝闭咀〞

网友B:
功放模块啥型号啊?百度一下,应该有功放的引脚定义,

网友C:
查到功放块型号,功放音频输入端引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功放块坏就换掉。

换过功放块啦,还是旡声,不知道怎么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到功放块型号,功放音频输入端引出信号。

谢谢、查找到输入信号点,但接不出声音。我是一端接输入端接口一端接地用耳机听的,没有声音。是不是接的办法不对呀。再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模块啥型号啊?百度一下,应该有功放的引脚定义,

找到啦,我直接用耳机一端接输入端一端接地听不到声音,是不是接法不对?请指教。

网友E:
用高阻耳机在功放块的输入脚听听才能判断前级正常。这一步非常重要。现在的机子的功放块都有电平关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高阻耳机在功放块的输入脚听听才能判断前级正常。这一步非常重要。现在的机子的功放块都有电平关断功能。

太复杂啦,超出我所能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查找到输入信号点,但接不出声音。我是一端接输入端接口一端接地用耳机听的,没有声音。是不是接的 ...

信号太弱了,耳机够呛,找个放大试试,不行就查音量控制ic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功放块啦,还是旡声,不知道怎么办啦。

玉皇大帝楼主;你换了功放也不肯讲IC名称

如同去看病,在医院门口大叫;医生救命,为什么没有医生出来救我一样.

多一点点讯息都没有,照片不影IC正面,等于医生把脉你把屁股向着医生

                                             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车机低电平信号大概在0.2--0.4Vrms,太低了,需要增加一级2-5倍的放大,否则引出来也用不成;

我改了个凯美瑞先锋单碟效果不好正准备加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独功放块坏啦,无声

楼主说不懂,却先行下了结论;唯独功放块坏,

版主,恕我愚钝。妄下结论,总以为功放块是放大声音的,没声音就是功放块坏啦,不懂的这些学问。不过还有另一层考虑,自知多了搞不懂只想简单一点,接出个信号能听了事。所以没发更多资料,只发了电路板图片,能找个接线点就行了。不好意思啦。
  功放块的型号是     an7190nk。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恕我愚钝。妄下结论,总以为功放块是放大声音的,没声音就是功放块坏啦,不懂的这些学问。不过还有 ...

好了,这就好办了,找到这IC各脚功能的图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2045/5/AN7190.html

其中5脚和7脚有5V供给,功放IC才会工作.如果CPU电路或转换电路坏了,5V没了.你直接在电源与地用两个

5K电阻串联,在两电阻中点处级6V向5/7脚供电功放就会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了,这就好办了,找到这IC各脚功能的图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ml-pdf/13449/PANASONIC/A ...

谢谢,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