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吸锡器烙铁,有关问题请教

楼主(2020-01-04):
多年前买过两种,都不好用,以致闲置不用。
      去年春天给别人修电焊机,都是双面板,有的很难拆,把孔弄通也麻烦。后来5元打样、免费打样做板子也是双面的,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不过比电焊机容易一些,因为焊盘比电焊机的大。相比带加热的比手动的好用,电动吸锡烙铁要好几百,因此想做个吸锡烙铁。那种手动的准备买个大号的,电热的就在手头这个基础上改,缺点是预热时间,需要等一会儿才能用,温度是合适的。
      手头有个冰箱压缩机,但是吸锡时的烟进入压缩机不好吧,行吗?要是行倒是省事,加个储气罐和开关就完事。
      要是不行的话,A:另买个小气泵,不知道买啥的。B:有种真空发生器的东西,用气泵驱动即可产生真空,不知道压缩机能产生多大压力,及流量够不够用?另真空发生器噪声大吗?如果太大也是个问题。

网友:
用冰箱的压缩机太大了

网友:
用鱼缸气泵试试看。我在二手市场买了个气泵好的废旧美容仪(吸奶丰胸器)加个胶塞瓶子配合吸锡电烙铁来用的。声音不大,凑合着用吧。要用个合适大小的真空瓶加个气阀短促开阀应该效果会好很多,吸力更大温度更高。

网友A:
电动手动的我都有,都不好使。我分析原因是现在的印制板焊点过孔太小,熔化的锡太黏。过去的直插式没问题。别研究了,换其它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手动的我都有,都不好使。我分析原因是现在的印制板焊点过孔太小,熔化的锡太黏。过去的直插式没问题。 ...

可能是焊盘太小,热量传递不过去,化不了,温度太高了也不行。类似于这种,小板通过针脚焊到大板上,需要同时脱焊才能取下。有时候甚至拆个UC3842都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手动的我都有,都不好使。我分析原因是现在的印制板焊点过孔太小,熔化的锡太黏。过去的直插式没问题。 ...

在别人那里用过这种样式的,比我的好用,有劲,吸的干净。电动的怎么也比手动的强,手动的就一下就没了,电动的持续时间要长,应该有意义。我的电热的活塞直径17mm,行程5cm,算下来只有11ml。diy的话每次吸气超过它的数倍的话,应该有改善。大的尺寸不清楚,估计也就30-50ml。电热的优点贴合紧密,漏气比不热的少。即便仍然是大的的吸气量仍然优于大的。

网友B:
    本人最近也刚好在组装电动吸锡器,谈下个人看法:电动吸锡器看似结构简单,但是业余条件下想DIY一台好用的确实比较难(当然钱到位的就不难),我刚开始也是用手动吸锡器改电动,然后是T12发热芯和吸嘴钎焊在一起,最后都是勉强能用但是不好用,主要表现在容易堵塞,双面板难吸干净,连续用后手柄储锡筒发热严重,失败。最后网上了解到目前比较最好用的电动吸锡器是白光的FM204,它的吸锡手柄锡路短不容易堵塞,发热芯和吸嘴一体化的回温快速适合双层板和多层板通孔吸锡。但是这货成品太贵了,要好几千块钱,只能自己组装一台了,为了保证效果发热芯用的是原装FM2024发热芯。组装过程很累人,很多东西都要试验。
   真空泵选择: 负压值在-70KPA以下(白光成品在-80左右),流量尽量选大点的(当然流量大噪音也大),结构上选活塞式的吸力强。冰箱压缩机直接用它的进气口也是可以的,还可以把它当空压机配合气罐再通过真空发生器产出生负压,效果更好(真空发生器噪音很小),实际上白光FM2024在工业上就是用压缩机加真空发生器来用的(desolder control box),因为工厂一般都有气源。

外观尺寸很大哦

外观尺寸很大哦

为保证吸力用了三个真空泵

为保证吸力用了三个真空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最近也刚好在组装电动吸锡器,谈下个人看法:电动吸锡器看似结构简单,但是业余条件下想DIY一台好 ...

好资料,淘宝是个好东西,瞬间知道了FM204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 接下来是句号不是省略号,因为结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资料,淘宝是个好东西,瞬间知道了FM204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 接下来是句号不是省略号,因为结束了。:l ...

  专业搞维修的肯定要好有工具了,像我这台,吸几百个焊点后才要简单清理一下储锡桶,比较好用。那如果是业余的就没必要做这个了,因为吸锡器用的频率比较低。

网友C:
我也弄了个1.5匹空调压缩机,不知如何弄,直接吸?加不加气罐?

网友:
有个电动汽车上的真空助力泵,12v的不知能用否,送给你们做实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弄了个1.5匹空调压缩机,不知如何弄,直接吸?加不加气罐?

     流量有多大?
      以大号不热为参考,假设容积是50ml,时间不知道,假如0.1秒的话,换算成1分钟是30l。一分钟30升?好像有点大啊。
      电热的漏气小,如果忽略侧面漏气,仅考虑焊盘孔的气流,这个气流流量是多少?焊盘孔以1mm、2mm直径算,一面是大气压,另一面是真空,怎么计算?真空发生器体积不大,如果流量足够可以安装在手柄上直接吸。气泵如果体积小也可以安装在手柄上直接吸,如果是经过管道,考虑还是得手柄上加储气罐。

网友:
谈到这个问题我来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特管用,超低成本,有兴趣的可以试试。目前我还没有遇到用此方法吸不出来的孔,我吸插件IC通常都是一次吸2个脚的焊锡,一次就吸干净了。需要的材料就是一个普通吸枪(最好是那种大的吸枪效果最好)、一个彩电的高压包的高压帽,把高压帽盖子切掉,剩下一个大概4CM长的橡胶管,大小刚好套在吸枪的吸嘴里,此时吸枪的吸力特别大,吸的特别干净。这样做可以保护吸枪,这样的话那吸嘴很难坏,至少是烫不到吸枪嘴了,还有就是那个彩电的高压帽是特别耐高温的,我发现用烙铁烫都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这个使用寿命也是特别有保障的。因为那个高压包的帽子是软的,还不容易损坏电子元件引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流量有多大?
      以大号不热为参考,假设容积是50ml,时间不知道,假如0.1秒的话,换算成1分钟 ...

您这把我问住了,真不懂流量这些。就想用一软管连压缩机吸气口,软管另一头接一吸嘴用。等下发个图给您帮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