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管子的时候配对很重要吗

楼主(2020-01-04):
尤其是在网上买管子时,如果买的是一对管子或者一个管子里面有两个三极管那种,很多都会有配对选项。
一般配对的管子都是所谓的什么电流配对,而且要比不配对的明显贵一点;

关于此事本人是这样以为的:
1.管子电流细微差别可以通过调节电路中电阻电容等元件弥补
2.配对是机器测出来的,听机的时候是另一回事
3.测试的时候管子还是新的,用一段时间之后配对就不一定准了
......
因此本人认为对于一般的爱好者(非发烧友)来说,只要管子是同牌(同批更好),基本没必要配对。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还请专家指点一下。

网友A:
见过6N8P新管参数不太平衡。用于功放一段时间以后参数相对趋向一致的。指GS-5A可以测的屏流和跨导。

网友B:
有一些仪器设备必须测试配对,推挽或者并管单端最好配对,单端无关紧要可配可不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仪器设备必须测试配对,推挽或者并管单端最好配对,单端无关紧要可配可不配

就比如6N2推6P1单端,6N2两个三极管没必要配对是吧?

网友C:
2SA1216 2SC2922 单买一个人家不卖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比如6N2推6P1单端,6N2两个三极管没必要配对是吧?

双三极管测出来不配对也没办法,封一个泡泡里面能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见过6N8P新管参数不太平衡。用于功放一段时间以后参数相对趋向一致的。指GS-5A可以测的屏流和跨导。

对于误差不太大的管子,可以用并联工作的办法,使两个管子的参数,老化到相近。机理有点象机床的磨削工艺,高的地方首先被磨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2SA1216 2SC2922 单买一个人家不卖啊!

店家照賣, 但是一顆賣一對的價格

网友:
问一下,永真K-150II功放用的什么功率管?

网友:
电子管甭说那个年代技术水平很差产品参数一致性差,使用时要求挑选配对。对于现代晶体管来说,如果不是发烧,一般情况下同一个型号批次的晶体管参数差异不大,配不配对无所谓,对性能指标影响不大。

网友:
      不管是单端还是推挽最好要配对,特别是跨导不能相差太大,相差小的可以在二个通道的配管上进行调整,使得整机通道相对平衡。

网友:
我认为:电子管制作工艺成熟,参数相差比较小,单端没必要。用相同批次的就行。并管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误差不太大的管子,可以用并联工作的办法,使两个管子的参数,老化到相近。机理有点象机床的磨削工艺 ...

这样就是“煲机”?

网友:
电子管都是手工制作的参数会有一定的误差小范围以内尚可差的离谱就不行了,也不要相信X宝的配对回来结果根本就不配对

网友:
一管封两个三极管,不管是大管还是小管,就是国外的洋管,也有差别不同。只要不是差别严重影响工作,尽管用(可以微调工作点补偿差别).当然过于讲究的另说。

网友:
有条件的做个静态配对,推挽功放管静态配对还是有必要的,至于动态配对那是土豪的事情。就算是动态配对,谁能保证使用一段时间后还会是配对的?

网友:
不配对的话,推挽机波形不是不平衡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就是“煲机”?

这跟煲机没关系,推挽输出的两个管,并不是并联工作的,所以,你怎么煲也没用。要独立做个并管老化电路,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跟煲机没关系,推挽输出的两个管,并不是并联工作的,所以,你怎么煲也没用。要独立做个并管老化电路, ...

这样啊,大概理解了

网友:
有条件可以静态,动态配对都可以,没条件的话调整电路工作点,尽量达到基本一致

网友:
器材够档次的话,配对和不配对是可以听出来的,用仪器测试一看就不一样的,至于声音是感性的东西,0.001失真的不一定就爱听,2-3%失真的话你喜欢听那个调也没办法,感觉好就可以

网友:
有负反馈的存在,只要参数相近就可以了

网友:
A6也是车,面包也是车,都能开,至于一样否?不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三极管测出来不配对也没办法,封一个泡泡里面能怎么办

我在一天乐机里的一只6h2老化了,音质不好找不到原因 换一只国产新的效果不好, 最后在测试仪器里几十只配对里只找3只,插上就ok。原理我就不说了,大家自己去理解。

网友E:
支持您的说法。其实在胆机追求高保真是很难的。单求管配对。意义不大。谁能保证原件。牛牛都配对??玩胆只是个怀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您的说法。其实在胆机追求高保真是很难的。单求管配对。意义不大。谁能保证原件。牛牛都配对??玩胆只 ...

玩FM的都知道鉴频的S曲线要对称,这个双二级管不对称,硬要调对称

网友F:
小功率自给栅压推挽,5%以内都可以的,没那么严格
千万别信淘宝的配对,根本不配对的,忽悠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功率自给栅压推挽,5%以内都可以的,没那么严格
千万别信淘宝的配对,根本不配对的,忽悠人的

那不一定 曾经买过一家的管 到手上图示仪 曲线几乎严丝合缝 毫厘不差 这是我见过的一致性最高的一对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