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口锂电池保护板,能不能改同口板???

楼主(2020-01-04):
看上一款分口锂电池保护板,想变为同口使用,放电 充电电流还是原来的电流,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A:
一般厂家分口同口用的一个图纸,分口少焊接了几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厂家分口同口用的一个图纸,分口少焊接了几个管子。

感谢热心朋友的回复!让我不太孤单!经过不断的查找,最后找出一张典型的分口原理图,发现加上二极管后,电路等于去掉了充电保护功能,己知道结论:不可行!!!!   再次感谢朋友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热心朋友的回复!让我不太孤单!经过不断的查找,最后找出一张典型的分口原理图,发现加上二极管后 ...

不用客气,这个图不代表所有的厂家设计,其实不建议动保护板,搞坏电池是小事,造成事故得不偿失。当然,论坛大神多了去了。

网友:
把充电控制的管子加到和放电一样多,充电口就可以做同口用

网友:
我同事分口放电口当同口充电口用,他说电流大我认为充电时利用了放电mos体二极管充电没有转灯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热心朋友的回复!让我不太孤单!经过不断的查找,最后找出一张典型的分口原理图,发现加上二极管后 ...

不是加二极管,是加相同的充电开关管。充电管与放电管一样数量充电口就可以过同样大电流,但会发热高一倍。

前提是板子上有管子位置、驱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