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谁能给这个车机 路特仕7寸机 定型号??

楼主(2020-01-04):
请谁能给这个车机  路特仕7寸机  定型号??现接上12V白屏,不知哪线没接好。谢谢!

楼主:
成色可以(晚上拍的)8元收来想作家用。

网友A:
拆开板子上有接线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板子上有接线定义的

接线基本没问题,上午以为刹车线,或方向盘线没接原因,接上反复试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屏不是线没接好吧!

搞不好系统出了问题,但又能收音。声音只有4分之1,就是白屏一切无反应

网友C:
能收音说明接线没问题,是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收音说明接线没问题,是屏坏了。

谢谢,确定否??假如逻辑驱动板问题出故障呢?接理说,屏很难坏,除非人为。

楼主:
我主要不确定此机型号,网上查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主要不确定此机型号,网上查不出来

就按你说那样 维修费用 也不低。直接换个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按你说那样 维修费用 也不低。直接换个好点。

实在不行只好取件 另两个不同机种接后效果不错

网友C:
这机是专用机,接线定义都一样。接好 长电 ACC 地 就能开机。话说这机子淘宝二手就几十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是专用机,接线定义都一样。接好 长电 ACC 地 就能开机。话说这机子淘宝二手就几十能买到。

我的机什么型号你知道吗??谢谢 我主要想求型号

网友C:
是什么车上拆下来的?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车上拆下来的?知道吗?

不知道,只是8元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