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分析一下古董主机的配置

楼主(2020-01-04):
今天拿来一个卧室的主机,我拍一下他图片,帮我分析一下机器的配置。

网友A:
大概是95-96年的电脑,价格当时9000+,可能的配置是:
CPU:奔腾75-120MHz
主板:未知
内存:8M-16M DRAM
硬盘:3.2G左右
软驱:3.5寸1.44M(已拆)
光驱:CD-ROM(已拆)
声卡(可能有):ISA接口

楼主:
怎么不能上细节图了,机器大约是97年的。

网友B:
586主机 可能装了VCD解码板的多媒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6主机 可能装了VCD解码板的多媒体机

这个已经这么高级了吗?我想要个286的。

网友C:
这个估计还是AT 电源的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估计还是AT 电源的层次

嘿嘿,说的太专业,不懂。

网友D:
贴有奔腾的标了,就不应该是数字系列了。

网友E:
奔腾标就是从586开始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有奔腾的标了,就不应该是数字系列了。

意思就是286.386.486.586的系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奔腾标就是从586开始启用的。

哪一个是奔腾的标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一个是奔腾的标志?

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个:

哦哦哦,明白了,那就是可以运行win95系统了是吗?还有一个事情,我有一个1987年的显示器,是不是不送信号它就是黑屏,指示灯是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286.386.486.586的系列了?

我记得奔腾之后,就不再用x86这样的来命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95-96年的电脑,价格当时9000+,可能的配置是:
CPU:奔腾75-120MHz
主板:未知

你好,前辈,可以加一下你吗?我想在你的指导下把他弄好了。我的微信,15064016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