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9解决不了的底噪

楼主(2020-01-05):
带着喇叭测量0.011v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他们的一点接地,一点接地就这样啊,还要怎么弄啊

一点接地的那个点,可不是随便的点,一般是高压绕组中心头、第一级滤波电解的负极的那个点。

网友:
买2米硬线,好好走一下线避免交叉。

网友:
塑料盒底盘根本没有任何屏蔽作用。老老实实拆了重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参考他这个图焊的

这个图接地点就选择错误,而你的模仿(实际接线)更错误,偏离了最佳接地点。
选择高压绕组中心头和第一级滤波电解负极为一点接地的那个点,用硬直粗铜线做接地线,而不是细软导线。

网友:
要是没有点底噪,实在对不起这布线。

网友:
头发这么乱,不整理下就出门,难看哇?

网友:
虽然没有整过1619,但是楼主的做法有待商讨。
塑壳、双绞线、接地点……

网友:
公共接地点不放在滤波电电容负极???哈哈

网友:
再处理一下信号输入的接地点,多试几个位置,找到噪声最小的那个接上

网友:
用金属底盘,且接地,另外1619是直热的,若还有就只能直流点灯丝了

网友:
还是功夫没到家!

网友:
工整不科学更大噪声,一定要科学,而无须工整好看

网友:
蛮好的,美式风格,11mv对于自热管不算高,直流点灯就是了。

楼主:
参考他们的一点接地,一点接地就这样啊,还要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他们的一点接地,一点接地就这样啊,还要怎么弄啊

一点接地要接在放大的输出端,到前级的地线用一个小电阻隔离,不要让大电流流过前级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