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节角度的风扇

楼主(2020-01-05):
将风扇与脚架云台结合,从下向上或不同角度吹湿衣服,特别是棉衣,就能达到速干的效果

楼主:
主要是考虑利旧。谢谢你

网友:
用不着脚架。 我就是买了一个直吹的循环风扇,阳台摇头吹,只要让空气在整个区域循环起来即可。效果非常好。

要是追求十分二十分急速干衣,没有加热是不行的。

网友(2020-02-04):
学习才能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