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种清洗氧化发黑波段开关的简便办法

楼主(2020-01-05):
闲来无事把台问题凯歌455-H胆收音拆了重装。发现波段开关以及其它一些铜、镀银部分已经严重氧化发黑,看了下论坛也问了下群友,没发现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清洗方法。
于是在逛超市时留心了一下有什么可用的清洗剂。最后定位一种酸性的陶瓷清洗剂,类似的产品很多。
回来一试,效果非常好,完全发黑的波段开关,在洗洗剂中泡1分钟左右拿出,用小毛刷轻轻刷一下,黑色的氧化层就去掉了。。。非常方便。然后用清水漂洗一下,喷点WD-40即可。测量了一下,完全恢复。
需要说明的是:一是镀锌件不能用,二是目前很光亮了,但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多的不说,看图。。。

网友:
电路板洗板水,用牙刷刷了一下可以了,处理干净以后用吹风一吹,无任何后患,操作简单

网友:
用酸性溶液洗电子产品,没有好处。洗的时候方便,后患无穷。

网友:
估计主要成分也是盐酸

网友:
这是强酸性的,最好不要用,实在要用,洗过之后一定要清干净,否则放一段时间就全毁了,氧化锈蚀得更快不说,严重的会变脆,表面慢慢掉粉,最后全部碎掉

网友:
这东西放入超声波清洗机清洗效果更好。

网友:
所谓洁瓷净,就是洁厕灵的高级版,都是酸性液体,尽量不要用在电子产品上。

网友:
看“洁瓷”两字,怀疑是盐酸。倒一点在瓶盖中,放一点锌皮,看冒泡不,如果冒泡待气泡平息了拿来当助焊剂试试看?

网友:
副作用太大了吧!

网友:
镀银的就无所谓清洗  ,发黑也是导电的 ,

楼主:
与镀锌件有反应,冒小泡。与铜件和镀银件没反应,只是表面的黑色氧化层松动。。。
昨天搞的,今天还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可能是喷了WD-40吧。

网友:
现在无所谓。过几年哭都来不及。

楼主:
这些老货发黑,估计是以前烧蜂窝煤含硫量太高,形成了黑色的硫化银、硫化铜等,极难溶解。但溶于硝酸,盐酸、硫酸。。。就是这个原因,才想起用洁瓷净试试的。反正这种波段开关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应急用的,以后发生什么再说

网友:
不敢用这种东西,超声波还差不多!

网友:
这种清洁剂里面含有酸性,清洗的干净是酸的作用,腐蚀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是酸洗。酸渗人电子元器件后,如清洗不彻底,造成的损害难以预料。

胶木片看起来致密,微观下疏松多孔,容易吸水,但想彻底烘干比较困难。现在吸入氢离子和酸根离子,再想用水彻底清洗,把酸性置换出来更是难上加难。有些老收音机管座是胶木片,维修时使用酸性焊锡膏,使用时间久了,管座往往打火烧坏。甚至烧出人眼可见的明显的洞。特别为电压较高的6P1和6Z4管座。

楼主:
谢谢指教。。。就洗了个波段开关,底盘等就用洗衣液加温水清洗了一下。

楼主:
准备升级一下:凯歌455-H换红灯711电路,6A2换6U1,电源牛和输出牛换大。

网友:
清洗的效果蛮好的。

网友:
铜丝刷啊
把波段开关拆开分解后刷亮再装回去就搞定了。

网友:
镀银件轻微氧化变色:用碳酸氢钠即小苏达,用过量小苏达溶于水,成过饱和溶液,加入镀银件煮沸,能使镀银件变白,但塑料部件得注意别受热变形。

网友:
浸泡以后等待光亮如新再用清水清洗一下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谢谢二位老师传授经验。。。

网友:
洁厕洁瓷 写了无机酸 基本就是盐酸。

网友:
其实,用酒精清洗最方便。

网友:
氧化的东西,最好是干刷

网友(2020-02-27):
用三氯乙烯或洗板水洗吧

网友:
用较弱酸性的草酸清洗,清水冲洗后再用淡碱水冲洗,最后用清水多洗几遍,电吹风烘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