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Q7GT噪音

楼主(2020-01-05):
两只6SQ7阴极电压一个1.2V,一个1.55。两管互换电压随管子走。换掉1.2V的管子,新管电压1.52V,但是新管那个声道出现交流噪音,不随电位器变化。看来又两到@宝消费了,大家有没有靠谱点的店铺,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提高阴极电位

网友B:
把燥声的屏蔽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燥声的屏蔽下试试?

离音箱一米就能听到工频噪音,是把6SQ7加屏蔽罩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离音箱一米就能听到工频噪音,是把6SQ7加屏蔽罩吗?

把管子的金属环接地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管子的金属环接地试下。

现在不在家,等会儿回家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管子的金属环接地试下。

用软线接了一下机箱,没有效果

网友C:
管子问题,遇到过多次,很多管子有噪音,可提高电压老化一段时间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问题,遇到过多次,很多管子有噪音,可提高电压老化一段时间再试

嗯,先听一段时间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阴极电位

刚刚试了一下断开灯丝供电噪音马上消失,是不是要提高灯丝电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断开灯丝供电噪音马上消失,是不是要提高灯丝电位?

按8#说的,抬高灯丝电压,一端接电容入地!
或者直流灯丝!

网友D:
6SQ7GT噪声曾经遇到过。灯丝加适当正位(将绕组一端接到6V6GT阴极)可以避免阴极灯丝漏电引起的交流声。

网友:
从加热灯丝传递到阴极的交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6SQ7GT噪声曾经遇到过。灯丝加适当正位(将绕组一端接到6V6GT阴极)可以避免阴极灯丝漏电引起的交流声。

谢谢白板,终于搞定了。另外今天在某宝上看的一种特选6V6GT,看颜值不错,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白板,终于搞定了。另外今天在某宝上看的一种特选6V6GT,看颜值不错,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不知道怎么回事,手机发图一次只能发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