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P12P的黑圈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0-01-05):
如图,6 P12P的下部管壁外面有一条黑圈不知有什么作用。其他管子都没有这个黑圈。

网友:
石墨导电带?

网友:
应该是均压作用,防止外壳爬电。

网友:
我有几个6P12P都是从这黑圈的地方玻璃开裂,损坏。

网友:
进口的PL504改灯丝电压和管脚可以代换,品质更优良。

网友A:
我留下一个标本,就是黑圈处整齐裂开的。

网友B:
这个原来是院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留下一个标本,就是黑圈处整齐裂开的。

管子在什么情况下被切径?真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在什么情况下被切径?真要注意了。

跟一堆杂管放在一起,受到挤压了。正常平放或者在盒子里面,应该不会裂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来是院长的------

院长大名,声震胆宇啊!

学识渊博,德艺双馨! 尊称 “胆界安南”,名至实归

网友:
是不是封装的时候的痕迹?

网友:
会不会是黑色吸热,受热不均,玻璃微小形变然后贯通创?

网友:
新管,收藏时不注意,相互挤压产生的断腰。

网友:
也有可能是封装时留下的。

网友:
    13楼正解,以前在电子管厂工作过,玻璃管的切断就有用此特点。

网友:
请大家注意,6P12是仿欧洲的EL504,外国同类型的管子PL504;6n44n,都有这个圈。所以,这应该是管子设计必须要用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留下一个标本,就是黑圈处整齐裂开的。

这个断的漂亮  留下吧

网友(2021-11-16):
我是新手,也跟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