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34在A类单端放大状态下屏极电压最大能承受多少?

楼主(2020-01-05):
各位老师  我用5AR4后  EL34屏极能到285V  这样允许吗?

网友:
只讲一个屏极电压是不能确认的,还要看电流是多少。
电子管特性里说的很清楚,不能两个极限值同时超标,只超一个是允许的。

网友:
厂家说明书说:EL34做A类放大器,可以使用,屏极电压300V;帘栅电压300V;阴极电阻190欧;此时需要用3.5K的输出牛。

网友:
单就耐压来讲,应无问题。

网友:
我的6p1电压320在用,没问题,高价管的话就要放低点,怕影响管的寿命

网友:
板压一般比推荐电压高30-50伏问题不大,6AQ5标称250,看到日机一个用到了320.推挽一般7.5瓦,有个竟然是12瓦,可见余量较大

网友:
我的EL34推挽,固偏压,三极管接法,屛极电压399V也没事呀

网友:
屏压、负载、功耗结合起来选择合适的工作点,电子管最主要是不要超功耗。屏压不同,负债阻抗也不一样,但是功耗必须在规定范围内。

网友:
单端机注意屏极功耗,A累单端管子的最大负载是在静态。这个时候的屏流稳定,电压很高!输出牛的初级阻抗是交流阻抗,对于直流只有几十倒一百多欧姆,压降也就十几二十几V远没有工作时的一半电源压降。这个时候容易红屏!

网友:
EL34的屏压极限好像有四五百伏的样子,280伏完全没问题,不过有个前提就是屏耗不能超,屏压提了就得降屏流用才行

网友:
EL34三极接法,负载阻抗3K,屏压可以用到375V。

楼主:
实测栅负压-15伏  阴极电阻180欧  屏流约83mA   屏极电压用到280伏  标准接法

楼主:
以上状态屏压285伏  刚笔误  抱歉

网友:
三极管和超线性接法可以的,如果是标准接法最大可以5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