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 可编程青轴键盘

楼主(2020-01-06):
笔记本用了7年,键盘上的方向键不太灵了,本来想买原厂配件给换掉,但东北这快递实在是年前有点赶。
刚巧手头有前阵子入手的青轴和键帽,索性用他们做一个可编程的青轴键盘,也顺便参个赛:)

主结构采用 Arduino + 扩展板的形式,基板用支持 USB 的 Leonardo 型号,方便实现 USB-HID 键盘。
扩展板只需要安装青轴(单刀单掷)开关作按键,并装上几个能亮的 LED 作指示用。

先贴上最终完成图,以示参加本次第11届 DIY 大赛:

接下来是完整的制作过程。

首先是在 Arduino 的扩展板上打出青轴孔位,定位和焊盘都要有:

之后开始焊接,从低高度的飞线零件焊起。
关于开关的上拉电阻,本来想用 AVR 内部自带,但考虑到使用环境干扰不小,索性换成了排阻:

之后焊上青轴开关,用个大的 CBB 作滤波显得复古点,最后哥俩好给每个青轴彻底黏紧:

最后装上板间排针、键帽,青轴扩展板完工!附上剩下的青轴和键帽:

之后就是 Arduino 编程,这里使用了 HID-Project 库进行 USB 驱动,直接实现了 HID 键盘。
插入 USB 后无需额外安装驱动,直接插 Windows/安卓OTG/苹果OTG 就运行。
此版本固件中编写的功能是方向键,实际使用过程中可以换成其他键码(例如Ctrl W A S D 等等)

原理图很简单但也给附上,就是 Arduino 连了开关和 LED,共用一个排阻作上拉/限流用。

最后附上 Arduino 源代码及运行视频:

运行#1. 板载指示灯显示大写锁定(CapsLock)状态:

运行#2. 青轴方向键控制 Win10 光标移动:

---------------------------------------------------------------------------------------------------------------------

以上,使用 Arduino 实现了一套可编程青轴键盘,参加此次第11届 DIY 大赛,

不妥之处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点:)

网友A:
楼主的DIY水平的确不错,俺见识了!

网友B:
编程一窍不通,努力学习中。

网友C:
讲究的东西,让我想到了四键控制的恐怖(我记得最经典的计算器调整就是四或五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DIY水平的确不错,俺见识了!

感谢来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一窍不通,努力学习中。

可以学学 Arduino,瞬间豁然开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讲究的东西,让我想到了四键控制的恐怖(我记得最经典的计算器调整就是四或五键控制)

还有这等计算器,分明是要急死人

网友D:
这个创意不错,值得借鉴,拓展一下可应用到实际自动化设备上位机的控制中。收藏了。

网友E(2020-08-07):
这也行?长见识了。

网友F:
配一个好点外壳,整齐点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一个好点外壳,整齐点就更完美了

前阵子用 PCB 画了第二版的键盘板,这次带灰度灯了。

等折腾好了再来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也行?长见识了。

请看我重制版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88234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创意不错,值得借鉴,拓展一下可应用到实际自动化设备上位机的控制中。收藏了。

新造了一台重制版的,已经可以跑流水灯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88234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