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牛用什么材料灌封对音色影响最小?

楼主(2020-01-06):
你问问讲什么音色的人,玩过几年乐器,学过几年乐理,五线谱认得几个, 单簧管双簧管分得出来吗?

网友:
用介电系数最低的材料,肯定最有利于高音通透清晰明亮,那就真空吧。真空封装!!高技术,容易使人想到皇帝的新衣 ??不过新衣服不少了,再来一套无妨何况还是高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色是什么?
ts_iris12级分类:音乐被浏览7210次2013.02.17
满意答案

圣桑的《动物狂欢节》对不同的动物用不同的乐器去表现动物的特征,以拟人化的手法表现动物的动态和静态,不是一般交响乐团能够演奏的,对 每一个演奏的乐手都是考验 。
音色是不同的乐器的区别,同样的音高不同的乐器是不同的味道。电吉他效果器有一个感情踏板通过改变某一个参数改变音乐的色彩,延时和返送是基本参数。夏威夷吉他和西班牙吉他是两种不同的音色。用不同的手法表现音乐的色彩,产生不同的效果。

网友:
用松香吧,听小提琴正合适

网友:
假如是在北方可以不浸什么。南方潮湿重,石蜡与松香混合浸。

网友B:
个人认为,业余条件还是浸漆,特指浸透(本人采用在电饭锅内煮)。
环氧灌封,需真空灌封,否则只能灌个皮,不起作用。
变压器击穿,除电压击穿外,就是交变电流引起的线圈震动,使线间震动摩擦,长时间下造成漆皮磨损。

网友:
使用变压器油也可以

网友:
做油浸式密封变压器,使用硅油绝缘。

网友C:
广播电视局的一高级工程师,资深烧友,维修过各种胆机,拆解过数个英美输出牛,其绕制方法比国内的很多烧友还简单,层层垫纸,煮石蜡,不过每段匝数不同,推挽两组组值也不是很平衡,有5-15欧误差

网友:
在业余的条件下只能烘干后直接浸漆,要浸透烘干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业余条件还是浸漆,特指浸透(本人采用在电饭锅内煮)。
环氧灌封,需真空灌封,否则只能灌个皮 ...

真空灌封把加了环氧树脂的变压器连铁罩一起放入一个真空包装袋内,然后用真空包装机抽真空封口,放上几天,应该就达到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空灌封把加了环氧树脂的变压器连铁罩一起放入一个真空包装袋内,然后用真空包装机抽真空封口,放上几天 ...

无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广播电视局的一高级工程师,资深烧友,维修过各种胆机,拆解过数个英美输出牛,其绕制方法比国内的很多烧友 ...

英美人胸毛国人多,有味!
英美的就高级。

网友:
直接煮蜡也可以的

网友:
人家是个内行,抛个绣球给你们玩,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