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研究的STC单片机控制对讲芯片程序

楼主(2020-01-06):
使用芯片型号是BK4802N,网上有资料,支持四个频段:10 6 2 0.4米,NFM模式,这芯片类似于现在宝峰神机常用的RDA1846,但是支持10米和0.7米波段。
注意STC单片机中,EEPROM擦除是一次擦512字节,我这里用的是STC8F1K08S2.(SOP16封装)。接了射频放大,我楼顶可以直频8公里都没问题),甚至59。
代码已经托管在GITHUB,最早的程序项目是一个单片机控制单信道的收发。
然后第二个是增加OLED显示功能,预置4个信道于EEPEOM,断电保存上次信道号于片上EEPROM。
后来第三个在第二个基础上增加到16个信道,以及显示月野兔开机图片。
最后一个是用C++写的BK4802N不带单片机控制,而是接24C04EEPROM时的计算程序(24C04的3个器件地址选择引脚A0-A2都接地),输入十六个信道频率,生成BIN文件后可通过编程器烧录到24C04中,比如现在淘宝上常见的10元左右还包邮的CH341编程器就可以。
Github.com/BG7QKU

楼主(2020-02-15):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吧资料都公布一下吧,这样大家一起玩

已经发了链接,23楼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用过这个屏幕,用了一次就把12864液晶屏扔了

只不过我用的这SSD1306无字库

网友(2020-01-06):
楼主真是少女迷!!

楼主:
频道转换,由于时间关系只写了单向的,只有一个开关。最好是两个方向都有,如频道+和频道-

网友C:
好奇问一句,射频发射时,STC不死机么.....

网友D:
这个好玩!有空我也试试控制射频

楼主:
不死机,我加了功放电路可以放大1-2W甚至更多。电路要屏蔽起来,还有IIC上拉电阻推荐3.3K这样,其他的下拉电阻(如PPT)也要几K欧姆,10K以上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问一句,射频发射时,STC不死机么.....

收是的,不会死机。前面说了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玩!有空我也试试控制射频

最近我做了一个stm32控制FM合成芯片,射频输出

网友E:
请教楼主,您有BK4802的资料吗、请发给我一份学习一下,我对无线收发电路也很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您有BK4802的资料吗、请发给我一份学习一下,我对无线收发电路也很感兴趣

发你邮箱给我

网友:
感谢坛友。我的邮箱:mc3362@163.com

网友E:
我的邮箱号就是用摩托的mc 3362命名的,喜欢玩无线通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邮箱号就是用摩托的mc 3362命名的,喜欢玩无线通信

前阵子卖的9.9包邮儿童子母对讲机,用的好像类似芯片,型号忘记了,好像是bk开头,当时查了下还支持数据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阵子卖的9.9包邮儿童子母对讲机,用的好像类似芯片,型号忘记了,好像是bk开头,当时查了下还支持数据 ...

谢谢,因为前一阶段工作忙一些,没有上矿坛。
我也想了解一下这个芯片的情况,顺手玩一玩。

网友E:
感谢坛友的资料。刚才大致的看了下,有个疑问:
这个芯片吗,每次只能存储16个信道,那么这16个信道可以是同一频段的吗?
并且可以在同一频段任意设置频点吗?
l例如:在VHF频段,1--16频道,1频道可以设置为145.1, 2频道设置为145.2, 3频道设置为145.3依次类推等等。
它的音质是和用RDA1846做的对讲机一样吗?

楼主(2020-02-05):
引用 网友E:
感谢坛友的资料。刚才大致的看了下,有个疑问:
这个芯片吗,每次只能存储16个信道,那么这16个信道可以 ...

随意的,如果芯片是接了24C04的EEPROM的情况下,那么最多16个不同频率甚至不同频段的信道。BK4802N内部的寄存器REG2是包括了具体信道是哪个频段的信息。所以四个频段的频率可以任意组合,可以全UHF段,也可以全VHF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坛友的资料。刚才大致的看了下,有个疑问:
这个芯片吗,每次只能存储16个信道,那么这16个信道可以 ...

但是,如果不接MCU和EEPROM,那么只能用内部预置的16个不同的频率,不同芯片版本,批次可能有个别不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不接MCU和EEPROM,那么只能用内部预置的16个不同的频率,不同芯片版本,批次可能有个别不同

谢谢坛友的讲解。
请问:你这个芯片从哪儿买的,基本的电路有焊接好的模块卖吗?
它的音质和RDA1846做的对讲机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坛友的讲解。
请问:你这个芯片从哪儿买的,基本的电路有焊接好的模块卖吗?
它的音质和RDA1846做 ...

淘宝上有,搜索BK4802N。以前有焊好的单独这芯片的模块卖,但是后来改了,用8脚单片机控制的,要用的话应该去掉原有单片机。这个在前面说的淘宝店上有卖,才10元一个。
直接接喇叭输出的,有些喇叭接上去可能效果不好。但是音质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最好吧资料都公布一下吧,这样大家一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吧资料都公布一下吧,这样大家一起玩

源芯片资料包里有个说不能随意网上公开的文件,是详细说明电路和PCB板设计的建议,整个资料包只能私发。但是有一定基础的人,或者要求不高可以不看这个文件,看芯片DATASHEET和24C04芯片的数据分布表即可。用bing或Google可以搜索出datasheet.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芯片资料包里有个说不能随意网上公开的文件,是详细说明电路和PCB板设计的建议,整个资料包只能私发。但 ...

这些所谓的不能私发的包,大多唬人,能流到网上的也不是什么私密资料

上次找一个芯片资料,也搞的神神秘秘的,后来我从官网找到代理商,直接找代理商要,就说想了解一下,也不用编什么批量购买之类慌话, 代理商告诉我要什么资料都可以给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了,我问经销商要资料时根本就没有和我说要出示公司营业执照之类的,对方也没有告知必须要保密或不能公 ...

提取码是o50h,在手机上发居然也被识别成表情了

网友B:
液晶屏想必楼主也用了IIC协议吧?太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想必楼主也用了IIC协议吧?太好用了

是的,这个OLED模块就接成IIC模式。因为除电源外,只引出IIC所需的两根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OLED模块就接成IIC模式。因为除电源外,只引出IIC所需的两根线

我之前也用过这个屏幕,用了一次就把12864液晶屏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不过我用的这SSD1306无字库

我主要是利用它的图形显示,接摄像头模块给自己拍照片玩,哈哈

网友A:
感谢你提供的资料,原理程序都有了,芯片也不贵,是这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你提供的资料,原理程序都有了,芯片也不贵,是这家吧?

是的,但是这是成品模块。但是这家店也有单独的BK4802N芯片卖。如果已经买了这个模块,就要把板子上源的8脚单片机去掉,按资料上芯片的参考电路,接上自己的电路,才能实现我给的程序功能。IIC接口注意是否已经接好上拉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这是成品模块。但是这家店也有单独的BK4802N芯片卖。如果已经买了这个模块,就要把板子上源的8 ...

8脚单片机是51的吗?主要外围电路比较麻烦,用这个板子就省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脚单片机是51的吗?主要外围电路比较麻烦,用这个板子就省事多了

不是,看外围电路就知道。而且此MCU芯片上没有文字,不知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脚单片机是51的吗?主要外围电路比较麻烦,用这个板子就省事多了

有条件也可以参考前面的资料自己设计PCB来实验,关键是能够焊接QFN封装的BK4802N

网友(2020-12-26):
楼主哥,分享一份,你的电路图和程序,我想在10米业余段实验一下这个小芯片的神奇。邮箱196167366@qq.com

网友(2021-02-27):
原先内容没把帖子看完, 导致了这条多余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阵子卖的9.9包邮儿童子母对讲机,用的好像类似芯片,型号忘记了,好像是bk开头,当时查了下还支持数据 ...

有没有链接 朋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8脚单片机是51的吗?主要外围电路比较麻烦,用这个板子就省事多了

不是单片机, 是一颗EEPROM, 型号AT24C04.

网友F:
9.9价格现在肯定没有了, 东西还在卖,不知道有没优惠

根据当时保存的拆机图,貌似用了BK4811

网友(2021-03-31):
引用 网友F:
9.9价格现在肯定没有了, 东西还在卖,不知道有没优惠

这个玩具对讲机里面的芯片就是的吗?

网友:
如何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单片机, 是一颗EEPROM, 型号AT24C04.

这板子先是咋接的啊?我不知道CPU咋接

网友(2021-04-30):
引用 网友F:
9.9价格现在肯定没有了, 东西还在卖,不知道有没优惠

这个X鱼上卖24块钱包邮,我买了一套,拆开看了,做工太精美了,根本舍不得拆了做其他玩。对讲机距离也可以的,1公里路程还是有的,声音清晰洪亮,是一个频道的。

网友:
这个不错,有时间弄一个玩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F:
9.9价格现在肯定没有了, 东西还在卖,不知道有没优惠

补充一下,前几天我买了一对,拆了主机看看

主芯片BK4811, 还有一块功放是BK4832(0.5W)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补充一下,前几天我买了一对,拆了主机看看

子机

也是BK4811+BK4832

网友A(2022-04-02):
引用 网友G:
不是单片机, 是一颗EEPROM, 型号AT24C04.

这个内存咋写有方案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存咋写有方案嘛,

有的,16个预置信道写频,可以在我github上找到C++程序以及编译好的exe文件,然后生成的bin文件,可以用淘宝上经常见的CH341编程器来烧录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