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功放想失真都不容易

楼主(2020-01-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推导过程?

实际也不小,用不着AP,用RMAA一测便知

网友:
输出数模转换后的滤波就是大问题。

网友:
耳朵都能听出来

网友:
没有失真的功放是没有的!!!

网友:
实测波形不好看,数字功放滤波不好,量化失真很大的。

网友:
楼主想说的是,音频信号数字化后,如果进行复制,无论多少次复制,都没有失真,与原版保持一模一样。如果是模拟信号,复制几次后,简直不可听了。

网友:
这方面,数字信号有天然的优势。

网友A:
数字功放的高频是硬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功放的高频是硬伤。

尤其是对收音机影响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我的感觉是音源本身有问题,通过后级处理问题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功放的高频是硬伤。

采样率的问题,如果采样率高到一定值,别说听,仪器都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显然不能用数字功放,但单独的设备对收音机的影响有限,我试过30厘米以上基本没有干扰,干扰强度类 ...

我做的所有FM收音机数字功放是标配

网友C:
所谓数字功放,其实是D类功放,仍然是模拟的,只是从放大幅度上的量变成了时间上的量。从电压的大小换成了开关时间的长短。
近来买了两台D类功放,TPA3116的,开始听着还不错,听时间久了有烦躁感,相对AB类来说不耐听。感觉很奇怪,按说指标很高,开关频率也不低。后来又买个AB类的功放,听着就没这感觉了。但有个问题是,买来这个功放的IC并不是说明上的被我看中的IC,功率比较小。但听感还可以。一会另开个贴说这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谓数字功放,其实是D类功放,仍然是模拟的,只是从放大幅度上的量变成了时间上的量。从电压的大小换成了 ...

可能是因为D类功放太保真了,所以反而不好听

网友:
数字电路的数码味是本质。

网友:
你们说的数字功放真有数模模数转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谓数字功放,其实是D类功放,仍然是模拟的,只是从放大幅度上的量变成了时间上的量。从电压的大小换成了 ...

开关时间的长短和数字调制一样要受三极管频率限制的。同样频率功率越大要求越高。。。

网友:
认真负责地说的话,D类功放不等于数字功放,希望分开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