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发个“前苏联铁壳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0-01-06):
这个实名是 里加Т-755 "Рига Т-7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 非常讲究的收音机:
1、机芯悬空 减震 悬挂。
2、右侧的调谐旋钮,向内压,然后旋转是变换波段。
3、左侧的旋钮是 电源开关 音量控制。向内压,是一个开关结合,再向内压,开关断开。(是调远近程天线的 ?)...

楼主分析非常到位,是位玩机(特别是苏联机)高手。
最后那个开关确是短路或接通天线用,可能是降低通过“拾音口”放唱片时的噪音干扰,不知对否?

网友:
那个喇叭不错

网友:
1951年的机器哟,够威猛。

网友:
成色还不错啊

网友:
机器好,照片拍得也好!

网友:
里里外外都是铁,喇叭真好。

网友:
正宗原汁原味、前苏联拉脱维亚共和国产品。裸线圈变压器是其产品特点,励磁喇叭更是精品。整机品相非常难得,感谢楼主展示,恭喜楼主得宝!

网友:
值得收藏,功能正常吗?

网友A:
感觉是 非常讲究的收音机:
1、机芯悬空 减震 悬挂。
2、右侧的调谐旋钮,向内压,然后旋转是变换波段。(向内压调谐机构分离)
3、左侧的旋钮是 电源开关 音量控制。向内压,是一个开关结合,再向内压,开关断开。(是调远近程天线的 ?)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分析非常到位,是位玩机(特别是苏联机)高手。
最后那个开关确是短路或接通天线用,可能是降低通 ...

看图说话,不是高手,学习中!

网友:
工艺精良别居一格

网友:
看来早期苏联电器水平不次于德国

楼主:
谢谢超版的图纸,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