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电源牛输出电压高了怎么降低

楼主(2020-01-06):
有一个106X60的电子管稳压器拆的电源牛,输出电压实测335V,想用在6V6推挽机上,整流以后有四百多电压,用电阻压降大了点,各位大神有没有大功率的高压稳压电路供参考,输出两组2x335.    3组6.3V.  谢谢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再换个电压合适的。

网友:
减少高压侧绕组圈数,最靠谱,副作用及损耗最少。

网友:
可以找一个双24V的小功率变压器反串连的高压中心抽头就可以了

网友:
LC整流是最简单的处理方法。

网友:
建议用电子管整流RC濾波.

网友:
要很好地理想地降压,用晶体管来降压、稳压与滤波。

楼主:
推挽机电流较大,以前单端用过可调到源,用三只功率管温度还有点高,推挽电流更大

楼主:
用5-10H的电感内阻稍大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我说句题外话,106X60的大牛,做6V6推挽,太大,太重

楼主:
还是抽空造一个吧,摆位了一下,实在是显得大了些。以后做大管机再用吧,用86/45的铁芯造一个,线不全,买线回来再动手吧

网友:
换牛,别将就

网友:
用整流电流较大的电子管整流,会有较大的压降。

网友:
用晶体管电子滤波器稳压,用MJE13003和BU508AF组成!用电阻分压加在基级得出所需电压

楼主:
估计508会发高烧,压降大了,一百多伏,以前是不是过的

楼主:
试过的,三个管输出E极接0.5欧电阻,散热片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