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100k-30M 高中频二次变频收音机

楼主(2020-01-06):
继上次《用通用零件DIY中波二次变频场效应管平衡混频数字调谐收音机》之后,用网友提意见,将频率扩展到短波更有可玩性。利用闲暇时间,借嘉立创5元打板的东风,马上将想法付诸行动。现将此制作用来参加第十一届DIY大赛,并将所有的图纸,PCB,单片机源程序开源,望有兴趣参与的朋友一起来完善它。
本接收机用的是高中频方案,第一中频为52.450M,第二中频为450K。为什么选择52.450M的第一频呢?原因是逛某宝,正好看到有52.450M的晶体滤波器,所以就它了。无晶体滤波器的也完全可以用中周来替换,不过电路图要修改一下。高中频的方案,可以使抗镜像干扰轻松做到40db以上,而且全段灵敏度均衡性可以做得很好,大大减少组合干扰。图一为本人用自制的8K-160M矢量网络分析仪测的0-30M带通的频幅特征,可以看出51M以上的频率的衰减达到40db以上,对业余制作来说指标完全可以接受了。
第一混频用到了二极管双平衡混频器,型号为ADE-1-24.用二极管双平衡混频的好处此贴就不展开了,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参考,缺点就是本振需要用到较大功率,手册里规定最小应达到+7dbm.。
本机接收范围为100KHz-30MHz,频率步进为1KHz,电路图见图2,具体如下:
一、 模拟部分
天线接收到的信号经过两只BF998双栅场效应管的放大跟阻抗变换,将信号输入到0-30M BFP过滤掉其它信号。经过低通选频后的信号经过二极管双平衡混频器ADE-1-24与本振信号进行平衡混频,将接收频率转换成52.450MHz的第一中频。
本机振荡采用MB1504锁相环芯片,用三只9018完成振荡、放大、阻抗变换。第一混频后的52.450MHz的中频信号经过晶体滤波器对需要的信号选频再进入第二混频器BF998双栅场效应管进行混频,第二本振利用26M的晶振倍频后产生稳定的52M的本振。混频后通过中周和陶瓷滤波器选出450KHz的第二中频信号。陶瓷滤波器微型用开关二极管来选择中频通带。第二中频由经典的收音机芯片TA7640AP来担任。本人是相当喜欢用TA7640AP,噪声小,增益高,AGC动态大,外围电路简单,关键是量大便宜好找。最后功放采用经典的LM386担任。
图3是第一中频的频幅曲线,可以看到明显的双峰,这是由于本人设计是偷懒,实在不想去绕中频变压器的原因,做一做阻抗匹配,可以做出很漂亮的曲线来。现在这样的设计,对接收是完全没问题的,灵敏度、相频干扰、邻频干扰都可以满足要求。这样的好处是尽量减少调试的难度。
图4是第二中频的频幅特性,陶瓷滤波器是选择性很优秀,轻松做到60db.
二、数字部分
数字部分控制采用是常用的STC51单片机,我用的是STC12C5608AD。旋转编码器(飞梭)控制MCU产生控制信号改变MB1504本振频率,当频率数换算后显示在LCD1602上。5秒后关LCD1602的背光,并使MCU休闲,以达到省电的目的。MCU休眠前会将当前频率记录在EPROM里,下次开机能记忆频率。
三、制作与调试
本机除了一个52.450M的晶体滤波器比较少见以后,其它的元件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了。调试也很简单,先调第一本振,看能否满足频率覆盖,第一本振的线圈是我用调频中周改的,4T就够了,0-5V可以满足45M-83M的频率覆盖,用在此机绰绰有余。这里我重点说一下MB1504的调试。用示波器测量fr,fp脚的信号,看分频是否正确,如果频率锁住了可以看到两个脚都输出1kHZ的方波信号。如果锁不住就要检查LPF参数是否得当了。另外将我本人设计的MB1504的计算方法做了个EXCEL表格,有需要的朋友尽管拿去使用,这对你以后设计PLL的环路滤波器将大大减少工作量。本表格同样适用于其它型号的电流泵的鉴相器。
第一本振调好后,调第二本振,由于我手头没有52M的晶振,所以用26M的晶振经过二倍频得到52M的信号。第二本振的电感也是用中周改的,也是用了4T,2T处抽头,提高Q值。
调频率准备以否这里推荐一款“神器”,就是RTL 2832电视棒,装一个SDR软件,调到本振频率点(需大于25M),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那么恭喜你,你的振荡器工作性能良好。如果看到一条杂散的线,那么可能的频率不稳定或者PLL的相噪有点大,需要你好好检查下元件的参数是否适当了。如果没有出线线条,那么抱歉,你的振荡器可能没有起振。
450K的中周用的是现成的中周,从天津安悦处购的,3毛钱一个,很便宜。低频中周就两只,一只用于陶瓷滤波器前,用于阻抗变换,另一只用于TA7640,调试的时候将电台的声音调到最大即可,有扫频仪的可以上仪器,这里不展开了。
四、接收性能测试
手头无专业的测量仪器对此机进行定量的测量,手头有的机子就剩一台9700DX了,所以对比实验肯定不全面的。9700DX的技术指标短波波优于30uV,9700DX能接收到的电台此机通通能拿下,9700DX不能接收的,本机也没收到,所以灵敏度上看只能算是平手了。中波测试了,跟9700DX差不多。长波没接收过信号,灵敏度不清楚。
五、使用收听感受
使用了一段时间,对此机最大的感觉就是灵敏度高,选择性好,操作比较方便,通过飞梭控制,手感较好,LCD1602显示接收频率,比较方便,波段切换快捷,搜台方便。
    现将源程序一并公开出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以改进,可以加入电台存储的功能,或者其它功能。对调频有兴趣的我建议调频用DSP代替,用SI4730或者SI4702的方案很好,各方面的指标都可以做得很好。这样,一台全波段的收音机就完整了。再加个NE602之类的混频器,就可以解调SSB,CW信号了。
下图为PCB的工程图,用的是立创EDA.
下图为PCB实物的正面。
下图为PCB背面
下图为连接好线的内部图
下图为77mm的扬声器
机壳正面图

PCB的Gerber文件一并送上,可以直接给厂家打板
高清电路图
PLL环路滤波器计算表
最后送上工程及源程序

今晚录了一段接收视频,晚上6M-9M电台较多,其它频段电台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m=a2hzp.824474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赞一个,一直想做一个这样的模拟机,构思几年了,无奈才输学浅,又想着车机可以改短波,加上SI4734可 ...

SI5351是个很好用的IC,我做完这个就一直在构思着做SI5351的接收机。正好你问了,那我也把我画的电路图一并放出来吧,没有经过试验,不敢保证性能。整体结构跟这台接收机类似,只不过第一本振,第二本振,包括SSB解调的拍频都由SI5351输出。第一本振不用加滤波,电平已经可以推动二极管平衡混频用,第二、第三混频可以加个低通,毕竟SI5351输出的是方波。我画的电路图供你参考,需要SI5351也可以提供给你。谢谢你的加分,祝你玩得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能否设计以arduino为控制器的si5351,三路输出模块呢?两路做一,二本震,第三路做差拍振荡(上下边 ...

arduino我没有去了解,我习惯用单片机来编程。我设计制作的8K-160M矢量网络分析仪就是用STM32来控制SI5351输出三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一个我收藏的图,前端处理和楼主一样。

没错,我也参考了他的设计。其实高放最重要的作用还是阻抗匹配。拉杆天线在短波阻抗很大的,有好几千,且呈容性,直接接入效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对第一本振详细工作原理及如何显示工作频率,介绍一下吗?谢谢

由Q1等元件组成电容三点式压控振荡器(VCO),Q2放大后经Q3射极跟随器输出至ADE-1-24混频。MB1504的输入信号同Q2后端输出,这样的好处是对振荡器的影响减到最小,同时不受第一混频器的影响。振荡信号经MB1504分频与晶振分频信号比较,由MB1504内部鉴相器比较,输出脉冲并经LPF环路滤波器生成电压控制VCO压控振荡器。这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

网友:
这里有一点不懂请教下,记的德生的鸡鸡都是先带通后高放,您的这款机机是先高放后带通,有啥区别么?我感觉应该是先带通好啊。

网友A:
厉害,赞一个,一直想做一个这样的模拟机,构思几年了,无奈才输学浅,又想着车机可以改短波,加上SI4734可以短波,又对模拟高中频接收犹豫不决……这两天在构思用SI5351做本振,高中频接收,不知楼主对用SI5351做本振怎么看?

网友D:
原价采购是个大问题,很想仿制,5351为啥 不用STC51改用stm32了,C51源代码还能看一点,32就晕了
你也买了这款19264屏,我也搞i了一个

网友C:
楼主能对第一本振详细工作原理及如何显示工作频率,介绍一下吗?谢谢

网友E:
非常感谢您参赛,您的资料中缺少一张重要照片,有您ID,作品名称,日期的,详细要求请见大赛公告,也可参考其他通过审核的参赛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该帖被屏蔽 ****

请不要在参赛贴内贴图,以免影响参赛作品的评分,如有要讨论的问题请到相关板块发帖讨论,您发的图已屏蔽,感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价采购是个大问题,很想仿制,5351为啥 不用STC51改用stm32了,C51源代码还能看一点,32就晕了
你也买了 ...

用STM32是原因主要是电压的问题,5351及LCD都是工作在3.3V,其实代码都是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您参赛,您的资料中缺少一张重要照片,有您ID,作品名称,日期的,详细要求请见大赛公告,也可参考 ...

好的,谢谢版主,马上补图。

网友F:
赞一个,这是本届大赛,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网友A:
问下楼主TA7640的1和2脚为啥加一个10K电阻?LA1260能这样用么?我手头有几片12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TA7640的1和2脚为啥加一个10K电阻?LA1260能这样用么?我手头有几片1260.

1脚的偏置电压是由2脚提供的,LA1260没用过,不清楚,好好看下应用电路或者手册就能得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一个,这是本届大赛,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谢谢您的肯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肯定。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你这个52.450M的晶体滤波器是在哪里买的?淘宝上买看到有卖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你这个52.450M的晶体滤波器是在哪里买的?淘宝上买看到有卖的哦。

荧源光电器件商店,不知贴里回复会不会违规。已经下架,不知店家还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荧源光电器件商店,不知贴里回复会不会违规。已经下架,不知店家还有没有。

这个应该不算违规,只是提了个店名,又没有外链网址。

感谢,我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TA7640的1和2脚为啥加一个10K电阻?LA1260能这样用么?我手头有几片1260.

看了一下LA1260的手册,信号可以由14脚输入,13脚接旁路电容,14.13之间接电阻或者变压器的次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LA1260的手册,信号可以由14脚输入,13脚接旁路电容,14.13之间接电阻或者变压器的次级。

好的,接次级我知道,就是不知道电阻要接多大的。

网友:
正是我感兴趣的,性能因该不错.52M的滤波器不好找,我有45M的.应该也可以用.考虑用印度5351开源程序.但要实现SSB有困难,带宽2.4K无法实现,455滤波器2.4K带宽的可不好找且高价.

网友G:
引用 网友A:
**** 该帖被屏蔽 ****

为什么 频闭,这个图纸 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 频闭,这个图纸 很好的。

为避免回帖中非参赛者的贴图影响参赛作品的评分,不允许回帖者贴图,凡是误贴的屏蔽,这与所贴图的好坏无关,如要交流请到相关的版块。本版大赛结束才允许在回帖中贴图。

网友B:
不知楼主能否设计以arduino为控制器的si5351,三路输出模块呢?两路做一,二本震,第三路做差拍振荡(上下边带可调)。这样组合起来使用的电路就灵活了。

网友H:
很漂亮,频率覆盖很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漂亮,频率覆盖很宽。

两位老师的作品都很喜欢,若是两个我都有就好了, 鸡鸡终结者。

网友A:
问下能否中间再加一级10.7的中频?手头正好有10.7兆赫的晶体滤波器,等于说52.450兆赫晶体滤波,变频到10.7m再晶体滤波,再用TA7640的变频器变到450khz,理论上可行么?之前我的构思是80兆赫左右高中频用TA7358变频到10.7兆赫,再用LA1260变频到450/455……本振si53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能否中间再加一级10.7的中频?手头正好有10.7兆赫的晶体滤波器,等于说52.450兆赫晶体滤波,变频到10.7 ...

完全可以,这样就三次变频了。但业余条件下,调试是个挑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漂亮,频率覆盖很宽。

谢谢,您的大作也拜读了,非常棒。

网友I:
视频中你用的是两级放大的拉杆天线吗,和9700DX比较也都是拉杆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视频中你用的是两级放大的拉杆天线吗,和9700DX比较也都是拉杆天线?

对,两者都是拉杆天线,1.2米长度。两级放大的拉杆天线是什么意思没有理解。是在低通前面的两级场效应管放大吗?

网友:
做的非常,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高手!

楼主:
过奖过奖。

网友:
这个很强大,覆盖频率范围广,赞!

网友A:
问下一中频没有匹配?效果咋样?二极管环混的输出50欧姆,晶体滤波器的输入阻抗在2K左右。TA7640的本振的管脚没有用?

网友:
高手,,看的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一中频没有匹配?效果咋样?二极管环混的输出50欧姆,晶体滤波器的输入阻抗在2K左右。TA7640的本振的管 ...

你好,这个晶体滤波器的阻抗在200欧左右,所以影响不算特别大,用扫频器一扫可以看出有一点的双峰。7640的本振脚空着即可。

楼主:
感谢支持,高手不敢当。

网友:
这个和1103区别大不大?另外我还有几个专业的高频滤波器,回头也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