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D类功放不耐听,又买个AB类功放,但仍有点小失望。

楼主(2020-01-07):
前段时间买了两台小D类功放,看指标很高,开始听感也非常好,但时间久了发现会有烦躁感,这东西不耐听。大概人耳也不是简单地只听20K以下的频率的吧,有着高频,虽然听不到,但会有感觉。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只是耳朵的感觉了,反正有高频声的地方,时间久了总感觉不舒服。虽然400K的频率很高很高了,还有输出滤波器的存在,喇叭也不一定会重放得很好,但时间久了仍然会有感觉的:烦躁感。
换个功放吧,淘宝上找,发现有个AN7190功放IC的小功放。下单,然后到货,拆开一看,失望了,芯片是TDA7266SA。知道这样,还不如买那个包邮的便宜货,多花了12元邮费。
买都买了,能响,没毛病,也没办法退货。
前置IC也是个一般般的货色:JRC4558。
把前置甩掉,输入直接接功放IC。然后声音感觉平和、清明了,没有那种低音染色了。
TDA7266也算可以的IC了,听感也算可用。电路简洁。但输出功率小,看资料应该是为8欧负载准备的,推4欧的箱子应该是有点不足,算下参数,12VBTL下是不能够充分利用电源功率的。虽然一般听起来还算可用,但功率余量就很小了。
换个IC吧,找找,看TDA7379还算不错,管脚大部分都兼容,下单,等货中。。。。。
上几个图:
网上找有关TDA7379的评价,发现很少。只是看到有人说它是场管输出的。还有说不如TDA2030A的,但这个应该是后期产品了。
大家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D类不好,可能是你选的太差了。TPA3116、3118音质很优秀。

换了电感后,并不差,其实不换也不差多少。音质是没得说,相当不错。只是听得时间久了,有烦躁感。可能真的像4楼说的,D类不适合推有高音喇叭的音箱。高音喇叭会把高频播放出去,这高频虽然听不到,但确实会影响到人,至少我可能会有感觉。不是耳朵听到的,只是感觉。
BTL D类的特点,没音乐输出时,高频脉冲在喇叭两端是同相的,相互抵消,不会播放出来 ,而有音乐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所以在无声的时候没感觉,有声就跟着出来了。

网友:
开始上船了……

网友:
TDA7379这个音频功放芯片是12伏供电汽车音响上用的,它必须使用小于4欧阻抗甚至2欧以下喇叭音箱才能出效果,驳接8欧音箱效果肯定不如30伏供电的TDA3030芯片。

网友:
要耐听,上胆机,还要再耐听就上甲类电子管功放,可以听一辈子了。

网友:
下一步就是A类放大了。

网友:
A类完了就该电子管功放机,或者大功率的舞台功放。大口径的舞台音箱。

网友:
越玩越嗨!

网友:
那个资料上说这玩意是AB类?
标题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数字功放还在蜜月期,没有感觉不好,再听一段时间看看,是少目前感觉高音不燥,低音不浑。我是推
4寸 ...

还真是这样,我那音箱有高音喇叭。

网友:
俺听的tda7377推4寸全频,效果不错。

网友A:
不是D类不好,可能是你选的太差了。TPA3116、3118音质很优秀。

网友: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 想办法消除调制高频 能不能改善。
我一直用D类功放D3020 相位准确 声音干净 体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