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和短粗有啥区别?

楼主(2020-01-07):
最近我买了几只胆机用的电源滤波电容。有正常外形的短粗电解电容。还有几只细长的电解电容。我来回倒腾更换试听胆机,听不出来有啥区别。这种细长的电解电容,有啥特点?在胆机中,用那种电解电容好呢?谢谢!!

网友:
装胆机,个人喜欢矮胖的,样子比较敦实,和胆比较配,当然能有又粗又长的,就更好了!

网友:
胆机底盘大就用体积大些的电容,看上去要协调

网友:
细长的卷绕电感效应小一些。在相同耐压和容量下可以比粗短的工作频率高一些。在PC主板中常见到它的身影。

网友:
使用上没啥区别,可根据所安置位置形状空间选择,那种细长电解电容是专门为超薄液晶平板电视制造的,其它电容因空间窄根本装不下。

网友:
电容器的使用效果是一样的,不同的型状适应不同的安装空间而已,制作与维修,选体积型状协调的装上就好。

网友:
细长的有一种是闪光灯充电电容,高速高频率

网友A:
卷绕 等效电感的问题, 高频低内阻的电解电容多为瘦长,肥短的大多高频内阻偏大,  但是肥短的现在也有通过极板多点引出方式降低内阻但是这样类型的电容价格比较贵,

网友:
    这也要问,也就是各种装配空间、位置的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卷绕 等效电感的问题, 高频低内阻的电解电容多为瘦长,肥短的大多高频内阻偏大,  但是肥短的现在也有通过 ...

理论上卷绕后两个极板电感作用相互抵消

网友:
有高档的电容用多个小电容并联以后封装在一起的,高频高压高精度还有高价

网友:
这种电容怎么样  闪光灯路面的

网友:
个人观点:细长、粗短,只是外观形状的区别,做过N台胆机,无一例外置电容,放在底盘下面,以长瘦形状为个人喜好,粗胖型的要使用电容卡,细长型合适的地方,AB胶直接黏横在底板上,可省去底板打孔影响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