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5A电子管

楼主(2020-01-08):
有几个这样的管,不知道用哪里,输出功率小,请教各位,这管和常用的哪种近似,可以参考什么电路使用,谢谢

网友:
白内障,看不清。

楼主:
网上找的,我也得放大才看到,束射四极管,190V,输出功率0.75瓦

网友:
看不清,看曲线有很明显的负阻,是个四极管,像国产6S6那种类型,应该是高频宽带放大用的,或者有线中继放大

楼主:
是什么时钟信号放大的管子,低内阻,原图发上来就看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