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海河版主的贴,新手第一次自制输出牛,请教大家一个基础问题

楼主(2020-01-08):
海河版主介绍自制输出牛贴里这张图,是不是按图示的顺序绕7组,每一组1层,一共7层,然后初级和次级分别对应连起来?如果每一组一层,是从铁芯的一个方向开始,还是绕在中间,或者随便放?

网友A:
从内向外,逐层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内向外,逐层绕。

意思是分7层?每一层需用金属屏蔽层隔开吗?

网友B:
如果想绕牛,最好先看看廖海成发表于无线电与电视的《胆机优质变压器绕制新法》,网上能搜到。还有胆艺轩的陶然胆韵 的绕牛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绕牛,最好先看看廖海成发表于无线电与电视的《胆机优质变压器绕制新法》,网上能搜到。还有胆艺轩的 ...

谢谢,我找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分7层?每一层需用金属屏蔽层隔开吗?

输出牛不要加金属屏蔽层。

网友C:
我也不明白,假设初次级都是从内向外,一个方向绕线,初级最内圈是b+,那么次级最内圈是0吗?

网友:
同一个方向绕,只能从里绕到外,没见到谁能先绕外面的。
按图上的次序,一层层开绕,比如先绕次级n2a绕组80匝,加绝缘纸,再绕n1初级线圈800匝,上绝缘纸;绕次级n2'号绕组80匝............

网友:
从外往里绕那是高手。

网友:
他这个要求很高,绕法复杂。分这么多层,你可能吃不消。

网友:
看你问的问题不建议你自己做,向坛里的大师订做吧,吃力花钱出废品,最基础的知识都不具备,就是完全读懂动手做也是另外一码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明白,假设初次级都是从内向外,一个方向绕线,初级最内圈是b+,那么次级最内圈是0吗?

+B在最外面。次级可视作为0欧端。

网友:
这图是次级在外面的,两并两串,4夹3.另外还得分清头尾接线,绕制方向,层间绝缘,抽头等,图看不懂绕更复杂,还得烘干绝缘,推挽,单端插片都不同,你最基本的图没看懂就想绕,线平方,窗口面积计算,不做足功课不要急着动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在最外面。次级可视作为0欧端。

+B在最外面。次级最外圈是0欧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B在最外面。次级最外圈是0欧端吗?

海版的0欧在起点。+B也在起点

网友:
次级从最里第一个起.最外也是次级。四线包头并头尾并尾。初级六线包,但相对次级,窗囗内两两线包得左右对称各占一半。两组线包一正一反绕,正绕的线包串成一组,反绕组亦如此。然后头,头,或尾,尾并作电源端。这表述如此费劲还没说清楚,十个包哦!慢慢干,我可达不到这水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明白,假设初次级都是从内向外,一个方向绕线,初级最内圈是b+,那么次级最内圈是0吗?

你先找资料学习学习 变压器“同名端”的问题吧

网友:
我给你画个更形象的示意图

图里只画了4层,它可以代表很多层,能看懂这个意思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先找资料学习学习 变压器“同名端”的问题吧

如果b+和  0 是同名端,那放大信号  和 输出信号不是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b+和  0 是同名端,那放大信号  和 输出信号不是反了吗》?

不会,在交流通路中,+B就是交流的0电位。P与8是同名端,正好输出信号不是反的。

在分析放大电路的交流通路中,由于直流电源的交流内阻很小,所以理解为电源(+B)是对交流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