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27改可调电源问题求教

楼主(2020-01-08):
照着教程把一台明纬S350电源改成0~50V可调 现在的问题是 电流正常 电压只能在0~2.5V之间可调 请问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这一张图,有494调压调流的原理。重点看一下二个调压用的分压电阻的配比关系,看明看懂这张图就能改所有494或同类型的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张图,有494调压调流的原理。重点看一下二个调压用的分压电阻的配比关系,看明看懂这张图就能改所有494 ...

感谢大佬 我先研究研究

网友(2020-04-11):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 我先研究研究

改好了吗?

网友:
直流电源改可调,记号备用。感谢Whmks老师

网友:
我改了一个,最小电流不能0起调,原来有300多mA,后来换了494,最小电流160多mA了,不知道咋回事,有人说是IC体质的问题

网友B:
电流不能0起调,电压可以吗?
如果电压调到零,电流不也是0吗?

网友:
494必须要有单独供电才行、电压从0开始调节494没有供电怎么工作

网友:
改过两个,辅助电源电压最好是在16V左右,电压低管子容易发热,还有声音

网友C: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改了一个也是这个问题,弄好告诉一下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0-12-15):
没改好 最后扔一边吃灰了 我后来买了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改好 最后扔一边吃灰了 我后来买了成品

交给我,我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改了一个也是这个问题,弄好告诉一下哪里的问题。

交给我,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给我,我来看看

留个地址 我哪天翻出来快递给你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个,还没空折腾。

楼主:
加油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改这个电源不用几下折腾的吧。

楼主:
哎 高手闭着眼睛搞 可惜我是低手 睁大眼睛也没有搞定

网友:
借用本坛一图大伙看看改造试试D:\ESR制作资料\图片传送

网友:
图片传不上来

网友:
你这个图传的最厉害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我改好的!也是一波三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 高手闭着眼睛搞 可惜我是低手 睁大眼睛也没有搞定

参考下我的改装经历,或许会有帮助

网友:
风扇启动对电流影响比较大,易自激声音;
可以494的引脚地线飞一根22AWG线到滤波电容的地线。
改过一台48V的就是这样解决

网友:
494地线集中。

楼主:
最近搬家了 没有地方也没有精力去搞这些了 我准备过两天翻出来扔给hilljanet这位兄台去研究研究

网友:
一直也想改一个自用的可调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能0起调,电压可以吗?
如果电压调到零,电流不也是0吗?

  电压调到0,电流自然是0 ,问题这怎么用,等于没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调到0,电流自然是0 ,问题这怎么用,等于没接?

你可以理解这就是一个指标,
比如你需要1ma的恒流,可你的电源最小恒流值是960ma,怎么办?
你需要0.1v的电压,可你的电源最低电压0.46v,怎么破?
所以,需要试验电源能从0起调,就是可以关断的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留个地址 我哪天翻出来快递给你

你的电源改好了吗?如果你是按照上面的图纸接的调流电位器就不对了。应该将47K电阻去掉后短接两点(电位器的1脚直接+5V),然后将47K电阻安装到1K电阻的位置就行了。

楼主:
我最近搬家 没地方弄这些了 东西已经快递给楼上一位老哥 让他帮我看看 暂时还没有消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一张图,有494调压调流的原理。重点看一下二个调压用的分压电阻的配比关系,看明看懂这张图就能改所有494 ...

您发的这个图有问题。47K电阻应该去掉、换到R6(1K)的位置。您想:假如调流电位器选用10K的,那么10K+47K=57K,此时电位器中心触点的最高电压只能有1V多点,电流调整范围只有20%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源改好了吗?如果你是按照上面的图纸接的调流电位器就不对了。应该将47K电阻去掉后短接两点(电 ...

千万不能按你的接法,受控电流会变得非常大,会烧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发的这个图有问题。47K电阻应该去掉、换到R6(1K)的位置。您想:假如调流电位器选用10K的,那么10K+ ...

没有问题,请再看一下图中文字说明。很多人就是不知道检流电阻与可控电流的电压关系,图中已有详细的文字说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能按你的接法,受控电流会变得非常大,会烧机的。

我经过实验,改装S-350-24V电源,调整电位器用的是10K的,5V基准对电位器1脚串联3.3K电阻后最大电流控制范围是0~9.443A,不知这是否算过大。
总之,我觉得5V上串联47K电阻还是太大了,这也是有些网友改装后电流调不上去的原因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经过实验,改装S-350-24V电源,调整电位器用的是10K的,5V基准对电位器1脚串联3.3K电阻后最大电流控 ...

      这与检流电阻大小有关。设定的条件是以检流电阻阻值和要控制的最大电流来计算电位器上臂电压值,如检流电阻是0.1欧,最大电流设定10A,在检流电阻上的压降就是1V,那调流电位器上臂电压就要1V。如检流电阻是0.01欧,最大电流也设定10A,在检流电阻上的压降就是0.1V,那调流电位器上臂电压只能是0.1V,此时电位器开到最大,短接输出端,电流就是10A。有些坛友就是不设定最高电流的受控电压,当电位器开大后短路输出,结果就是一个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经过实验,改装S-350-24V电源,调整电位器用的是10K的,5V基准对电位器1脚串联3.3K电阻后最大电流控 ...

        47K电阻太大可用203微调电位器焊调流调节的电位器上,用以限制最大电流值。采样电流的康铜丝用锡堆切掉一些阻值,可调电流能增大。

网友:
电源已经在我手里了!
电压最高只能2.5v,
因为楼主已经改动过部分零件,目前正在对比原理图。
初步判断,为过流保护导致电压降低,等我研究探究

网友:
电源已经正常,不是改装方案问题,我去给大家拍图。

网友:
这个位置铜箔断了。剩下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都懂。

楼主:
还是你利害 我只会照葫芦画瓢 还没画好

楼主:
看来以后不能光灌水 还是要多学习啊

网友:
这就是动手能力的问题了。一般改装遇到问题。首先恢复电路,看原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F:
请问风扇供电怎样改更合适?我想保留温控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风扇供电怎样改更合适?我想保留温控功能。

风扇使用的7812稳压的,只要不拆除原机供电,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