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20VAC的电器,用着有个10D470的ZNR,不太理解。。

楼主(2020-01-08):
并联在220VAC电源端,显然是防输入电源浪涌电压,一旦有过高的电压,立即击穿内阻减小,电流急剧增加,烧断电源供电回路的保险,保护后面的电路安全。
但查10D470的参数,如下:1、最大容许电压:交流AC.rms30V,DC38V;2、动作电压(1mA):47V;3、抑制电压:93V。
在220VAC下工作,似乎参数过低吧?

网友:
应该用10D471

网友(2020-02-07):
220v电器应该用10D471(我也见过用391的)
其中10D指器件直径10mm,471表示470v

网友:
三楼回答正确。。。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看不清楚?

确信无疑。。。

网友:
10D470K压敏电阻直接并联在220交流输入端是肯定不行的,是否串联有限流电阻或电容。

网友(2020-04-27):
防过压保护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