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表头

楼主(2020-01-08):
在器材交换区买了6块(商家送了一块)}数字表头,只有两块是完好的,检查电路都没问题。本人对单片机不会,无从修了,有懂单片机的高手请支招。单片机是N76E003A120,运放是OP7C,数字显示是TM1640.

补充内容 (2020-1-9 13:43):
我调换了数显集成块故障依旧(全不显示的两个板子)。

补充内容 (2020-1-9 21:03):
通过对换数显块子,两个不显示的板子修好了,现在只有缺字段的和全显示8的两个板子换了数显块子还依旧。说明是板子上的问题。

网友(2020-02-21):
如果这样是好的话,明天再试,我还没有接-5伏。电压是正常的。OP07应该是用来电流放大作用的吧。不接-5伏,电压正常。,

网友(2020-01-08):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坏的板子在调整测量的电压时,显示的led没任何变化,那么就不一定是tm1640的事了

网友A:
在焊上 tm1640前,再測试一下坏版子,以確保 led正常

网友B:
我也不会,但是我不知道你想改成啥模样的。我以为这是一个电压电流表就用成这样好了,试试电压可以用,电流用哪种100mv.75mv一类的分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会,但是我不知道你想改成啥模样的。我以为这是一个电压电流表就用成这样好了,试试电压可以用,电流 ...

不是改电路,是原状修好怎么修。究竟是哪部分电路坏了,很难判断。

网友C:
没看到检流电阻,楼主怎么测的电流

网友A:
我试试吧,1.电流/电压变动时,显示改变吗?

网友A:
坏的每次上电,都是相同显示?

网友A:
所有集成块的电源都正常?

网友A:
你有示波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示波器吗?

有示波器,用示波器怎么测量,怎么修理。测量哪里。

网友A:
Tm1640就是7,8腳连接至微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集成块的电源都正常?

电源都正常,3.3V和5V 都供上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的每次上电,都是相同显示?

我试着开机几次,情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1640就是7,8腳连接至微处理器

是测量7脚和8脚的波形吗。

网友A:
电流/电压变动时,显示改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电压变动时,显示改变吗?

电压是板子上的稳压块供电的,不可能变动。很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测量7脚和8脚的波形吗。

是的,一上电时 sclk应该有一串方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是板子上的稳压块供电的,不可能变动。很稳定的

这是电流/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电压变动时,显示改变吗?

电源稳压块有三个。一个5V的,一个3.3V的,一个负5V的。都正常。

网友:
测量的电流电压变动时,显示可有变动?

网友:
不管正常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流/电压表?

是的,同时显示电压和电流,电流是通过分流器再接到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试吧,1.电流/电压变动时,显示改变吗?

被测电压和电流变动时,电流表有变化,但是坏的那几个没有变化。

网友A:
显示是 led 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检流电阻,楼主怎么测的电流

我试了一下,检测外电路电流时,是在外电路中串一个分流电阻再接入电流表就行。

网友A:
如果是 led的,用針表(不是数字表)的 r x1档测试一下led管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是 led 的吧?

是LED的。;;;;;;;;;;;;;;;

网友:
万用表有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 led的,用針表(不是数字表)的 r x1档测试一下led管好坏

缺字段的,不可能坏不同字符的相同字段吧,这个概率太小了。

网友A:
知道如何测试led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 led的,用針表(不是数字表)的 r x1档测试一下led管好坏

而且缺字段的那个表不能检测电压和电流。坏的。

网友A:
基本上不会是微处理器故障

网友:
v和a都显示,前面四个0开路

网友:
相同字段,要排除有线路开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如何测试led显示?

LED各字段肯定是好的,问题在,运放,单片机或显示块子上。数码管坏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这种并联显示的数码管用外加电压检测好坏,会不会损坏显示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不会是微处理器故障

单片机的电路,如果单片机上的程序丢失了,或者乱了,显示肯定不正常。

网友A:
相信就是 tm1640或者焊接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各字段肯定是好的,问题在,运放,单片机或显示块子上。数码管坏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这种并联显示的数 ...

斷电,用万用表测 led, 逐个可能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的电路,如果单片机上的程序丢失了,或者乱了,显示肯定不正常。

单片机不会这样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信就是 tm1640或者焊接的事

我发的7个图片第一个是好板子显示的,其余的都是坏板子。只要不是单片机和集成块的问题我就能修好。

网友:
可以是 tm1640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信就是 tm1640或者焊接的事

我参照好板子测量了显示输出部分的连接线,都好的。

网友A:
可以对调一下tm16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对调一下tm1640

也只能这样了,是贴片元件,要用热风枪,很麻烦,还没动手。单片机有必要替换一下吗。

网友:
单片机有必要替换一下吗。 应该不用

网友A:
是这样分析的,Tm1640就由Din及Dclk控制,如果输入变化时,led显示有变化,说明了单片机有向 Tm1640发数据

网友A:
如果我拆Tm1640,会在管脚间堆锡,用烙铁溶化两边再取出集成块

网友D:
给个连接好吗?还有卖吗

网友:
相信故障是缺划

网友A:
这里短路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被测电压和电流变动时,电流表有变化,但是坏的那几个没有变化。

你是指坏的板子在輸入的电流/电压变化时,显示没有任何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坏的板子在輸入的电流/电压变化时,显示没有任何变化?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后一图,R26是都没有焊上么?可调电阻是好的么?另外不用全焊下显示IC。先把好的IC得两根线断开1mm左右‘ ...

好办法,这是个技巧。知道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看到第二页忍不住先回复了吧。你应该先把你所做的工作描述一下,怎么得出结论不正常了(比如,如何接的 ...

加的电源是一样的显示结果不一样,而且好的板子接外接电源有电压显示,坏的板子接外接电源无任何显示。就这么简单,很显然板子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连接好吗?还有卖吗

器材友情交换区还在卖,自己找,就这两天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焊上 tm1640前,再測试一下坏版子,以確保 led正常

谢谢提醒,这一步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双面板,在未焊接集成块之前测量很重要,有些电路就在集成块下面压着,一旦焊接上就看不到了。

网友A:
Tm1648的 sclk可有方波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拆Tm1640,会在管脚间堆锡,用烙铁溶化两边再取出集成块

取集成块热风枪很容易的。我有热风枪。

网友:
先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1648的 sclk可有方波訊號?

还没有用示波器测试,刚才我去邻居家守夜去了。明天测试吧。请问都测试那些脚,什么信号。

网友:
全都是数字信号,sclk是时钟 din是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分析的,Tm1640就由Din及Dclk控制,如果输入变化时,led显示有变化,说明了单片机有向 Tm1640发数据

懂了,边调被测电压,边测信号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短路了吗?

没有短路,焊接时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 led的,用針表(不是数字表)的 r x1档测试一下led管好坏

我上次给你回复错了,缺字段的那个板子其他部分是好的,能测电压,而且随被测电压能变化。只是缺字段。

网友:
缺字段就是led, 接线,tm1640三样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检测外电路电流时,是在外电路中串一个分流电阻再接入电流表就行。

既然是外接检流电阻那就应该是检流电阻的阻值不合适造成的电流数值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外接检流电阻那就应该是检流电阻的阻值不合适造成的电流数值不准

未接入外电路就有电流显示。

网友:
表头显示效果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接入外电路就有电流显示。

那么接入外电路后,外电路电流变化时,显示的电流数值会变化吗?      假設板子是好的,给一个在量程内的外电路电流,试调那两个电位器,如果两个电位器都能令数字变动,那么很大机会两个电位器一个是调零,一个是增益。试试令外电路电流为零,调两个电位器看那一个能令数字归零,然后给定一个准确的外电路电流,例如1A,调整另一电位器令数字亦为1A

网友:
今天我也买了几块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