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些常用的液晶屏C51测试程序!

楼主(2020-01-08):
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把这几个液晶屏的51单片机驱动程序找全了,特地来分享给大家,现在网上的资料真是太难找了,网络越来越封闭了,技术资料都是抄来抄去的

OLED 0.69寸12864液晶屏(IIC和SPI接口)、5110液晶屏、1602液晶屏。

12864 OLED SPI 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32 unsigned int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define OLED_MODE 0

#define OLED_CS_Clr()  OLED_CS=0
#define OLED_CS_Set()  OLED_CS=1

#define OLED_RST_Clr() OLED_RST=0
#define OLED_RST_Set() OLED_RST=1

#define OLED_DC_Clr() OLED_DC=0
#define OLED_DC_Set() OLED_DC=1

#define OLED_SCLK_Clr() OLED_SCL=0
#define OLED_SCLK_Set() OLED_SCL=1

#define OLED_SDIN_Clr() OLED_SDIN=0
#define OLED_SDIN_Set() OLED_SDIN=1;

#define SIZE 16
#define XLevelL                0x02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64
#define        Brightness        0xFF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sbit OLED_CS=P0^4; //片选
sbit OLED_RST =P0^2;//复位
sbit OLED_DC =P0^3;//数据/命令控制
sbit OLED_SCL=P0^0;//时钟 D0(SCLK?
sbit OLED_SDIN=P0^1;//D1(MOSI) 数据

unsigned char code Hzk[][32]={

{0x00,0x00,0xF8,0x8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88,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1F,0x08,0x08,0x08,0x08,0x7F,0x88,0x88,0x88,0x88,0x9F,0x80,0xF0,0x00},/*"电",0*/

{0x10,0x10,0xD0,0xFF,0x90,0x10,0x00,0xFE,0x02,0x02,0x02,0xFE,0x00,0x00,0x00,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83,0x60,0x1F,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78,0x00},/*"机",1*/

{0x00,0x08,0x30,0x00,0xFF,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2,0x2C,0x20,0x00},
{0x04,0x04,0x02,0x01,0xFF,0x80,0x40,0x30,0x0E,0x01,0x06,0x18,0x20,0x40,0x80,0x00},/*"状",2*/

{0x00,0x04,0x84,0x84,0x44,0x24,0x54,0x8F,0x14,0x24,0x44,0x84,0x84,0x04,0x00,0x00},
{0x41,0x39,0x00,0x00,0x3C,0x40,0x40,0x42,0x4C,0x40,0x40,0x70,0x04,0x09,0x31,0x00},/*"态",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4*/

{0x00,0x02,0x02,0xC2,0x02,0x02,0x02,0xFE,0x82,0x82,0x82,0x82,0x82,0x02,0x00,0x00},
{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正",5*/

{0xC8,0xB8,0x8F,0xE8,0x88,0x88,0x40,0x48,0x48,0xE8,0x5F,0x48,0x48,0x48,0x40,0x00},
{0x08,0x18,0x08,0xFF,0x04,0x04,0x00,0x02,0x0B,0x12,0x22,0xD2,0x0A,0x06,0x00,0x00},/*"转",6*/

{0x00,0x00,0xFC,0x24,0x24,0xE4,0x24,0x24,0x22,0x22,0x22,0xA3,0x62,0x00,0x00,0x00},
{0x40,0x30,0x8F,0x80,0x40,0x40,0x23,0x14,0x08,0x14,0x22,0x41,0x40,0x80,0x80,0x00},/*"反",7*/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a;
        while(ms)
        {
                a=1800;
                while(a--);
                ms--;
        }
        return;
}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u8 i;
        if(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OLED_CS_Clr();
        for(i=0;i<8;i++)
        {
                OLED_SCLK_Clr();
                if(dat&0x80)
                        {
                   OLED_SDIN_Set();
                        }
else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Set();
                dat<<=1;
        }
        OLED_CS_Set();
        OLED_DC_Set();
}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0x01,OLED_CMD);
}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u8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RST_Set();
        delay_ms(100);
        OLED_RST_Clr();
        delay_ms(100);
        OLED_RST_Set();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

void oled()
{
        OLED_ShowCHinese(0,3,0);//电
        OLED_ShowCHinese(18,3,1);//机
        OLED_ShowCHinese(36,3,2);//状
        OLED_ShowCHinese(54,3,3);//态
        OLED_ShowCHinese(72,3,4);//:
        OLED_ShowCHinese(90,3,5);//:
        OLED_ShowCHinese(108,3,6);//转
}

void oled1()
{
        OLED_ShowCHinese(0,4,0);//电
        OLED_ShowCHinese(18,4,1);//机
        OLED_ShowCHinese(36,4,2);//状
        OLED_ShowCHinese(54,4,3);//态
        OLED_ShowCHinese(72,4,4);//:
        OLED_ShowCHinese(90,4,7);//:
        OLED_ShowCHinese(108,4,6);//转
}

void main()
{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
  delay_ms(500);
  OLED_Clear();
  oled1();
  while(1);
}

系统限制只能下载: 51单片机1602液晶屏测试.rar (644 Bytes, 下载次数: 320) 51单片机OLED,SPI程序.rar (2.14 KB, 下载次数: 121) 51单片机I2C显示屏.rar (2.24 KB, 下载次数: 110)

补充内容 (2020-1-9 09:51):
1602有个数值打错了:for(m=0;m<19;m++) //19改16才对,要不然第一行多输出3个乱码
        {
          shuju(table[m]);
      delay(200);
        }

补充内容 (2020-1-9 13:06):
OLED 12864 IIC的是双色屏程序

网友A:
楼主注意几个问题,

1、主控,这个驱动能不能用取决于你的屏的主控

2、默认值,很多主控具有上电或重启后的默认值,比如很多小 OLED 主控是 SSD1306、1309,它手册写了那些是默认值,如果是默认值的你不需要重复发送这些配置指令去初始化它。

此外,最好拿到屏幕制造商的说明,看看哪些项目应该配置为非默认值。比如从左往右还是从右往左、从上往下还是从下往上写,其实和你的屏幕安装方式有关,你要倒过来 180 度安装屏幕,写顺序就要反过来,否则就可以用默认值不需要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注意几个问题,

1、主控,这个驱动能不能用取决于你的屏的主控

谢谢你了,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

楼主:
化简 12864 OLED SPI  51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32 unsigned int

sbit CS=P0^4; //片选
sbit DC =P0^3;//数据/命令控制
sbit RST =P0^2;//复位
sbit SDA=P0^1;//据数
sbit SCK=P0^0;//时钟

unsigned char code Hzk[][32]={

{0x00,0x00,0xF8,0x8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88,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1F,0x08,0x08,0x08,0x08,0x7F,0x88,0x88,0x88,0x88,0x9F,0x80,0xF0,0x00},/*"电",0*/

{0x10,0x10,0xD0,0xFF,0x90,0x10,0x00,0xFE,0x02,0x02,0x02,0xFE,0x00,0x00,0x00,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83,0x60,0x1F,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78,0x00},/*"机",1*/

{0x00,0x08,0x30,0x00,0xFF,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2,0x2C,0x20,0x00},
{0x04,0x04,0x02,0x01,0xFF,0x80,0x40,0x30,0x0E,0x01,0x06,0x18,0x20,0x40,0x80,0x00},/*"状",2*/

{0x00,0x04,0x84,0x84,0x44,0x24,0x54,0x8F,0x14,0x24,0x44,0x84,0x84,0x04,0x00,0x00},
{0x41,0x39,0x00,0x00,0x3C,0x40,0x40,0x42,0x4C,0x40,0x40,0x70,0x04,0x09,0x31,0x00},/*"态",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4*/

{0x00,0x02,0x02,0xC2,0x02,0x02,0x02,0xFE,0x82,0x82,0x82,0x82,0x82,0x02,0x00,0x00},
{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正",5*/

{0xC8,0xB8,0x8F,0xE8,0x88,0x88,0x40,0x48,0x48,0xE8,0x5F,0x48,0x48,0x48,0x40,0x00},
{0x08,0x18,0x08,0xFF,0x04,0x04,0x00,0x02,0x0B,0x12,0x22,0xD2,0x0A,0x06,0x00,0x00},/*"转",6*/

{0x00,0x00,0xFC,0x24,0x24,0xE4,0x24,0x24,0x22,0x22,0x22,0xA3,0x62,0x00,0x00,0x00},
{0x40,0x30,0x8F,0x80,0x40,0x40,0x23,0x14,0x08,0x14,0x22,0x41,0x40,0x80,0x80,0x00},/*"反",7*/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a;
        while(ms)
        {
                a=1800;
                while(a--);
                ms--;
        }
        return;
}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u8 i;
        if(cmd)
          DC=1;
        else
          DC=0;
          CS=0;
        for(i=0;i<8;i++)
        {
                SCK=0;
                if(dat&0x80)
                        {
                   SDA=1;
                        }
else
                   SDA=0;
                   SCK=1;
                dat<<=1;
        }
        CS=1;
        DC=1;
}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0);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0);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0);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1);
        } //更新显示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0);
        OLED_WR_Byte(((x&0xf0)>>4)|0x10,0);
        OLED_WR_Byte((x&0x0f)|0x01,0);
}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u8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1);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1);
     adder+=1;
    }
}

void OLED_Init(void)                                  //初始化
{
        RST=1;
        delay_ms(100);
        RST=0;
        delay_ms(100);
        RST=1;
        OLED_WR_Byte(0xAE,0);//--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0);//--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0);//--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0);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0);//--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0);//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0);//--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0);//--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0);//--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0);//-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0);//-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0);//--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0);//--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0);//--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0);//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0);//--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0);
        OLED_WR_Byte(0xDB,0);//--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0);//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0);//-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0);//
        OLED_WR_Byte(0x8D,0);//--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0);//--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0);//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0);//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_Byte(0xAF,0);//--turn on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AF,0); /*display ON*/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

void oled()
{
        OLED_ShowCHinese(0,3,0);//电
        OLED_ShowCHinese(18,3,1);//机
        OLED_ShowCHinese(36,3,2);//状
        OLED_ShowCHinese(54,3,3);//态
        OLED_ShowCHinese(72,3,4);//:
        OLED_ShowCHinese(90,3,5);//正
        OLED_ShowCHinese(108,3,6);//转
}

void oled1()
{
        OLED_ShowCHinese(0,3,0);//电
        OLED_ShowCHinese(18,3,1);//机
        OLED_ShowCHinese(36,3,2);//状
        OLED_ShowCHinese(54,3,3);//态
        OLED_ShowCHinese(72,3,4);//:
        OLED_ShowCHinese(90,3,7);//反
        OLED_ShowCHinese(108,3,6);//转
}

void main()
{
  OLED_Init();          //初始化液晶屏
  while(1)
  {
  OLED_Clear();
  oled();
  delay_ms(50);
  OLED_Clear();
  oled1();
  delay_ms(50);
  }
}

网友(2020-02-09):
一般买这类OLED屏都给出非常详尽的程序,百度上的文库也可以通过软件免费下载。

网友:
感谢楼主,屏驱动确实是问题,所以我用ARDUINO标准库,这样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