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矿石机,仅一个矿石

楼主(2020-01-08):
最简矿石机,仅一个矿石

网友:
能详细谈一下你的天线情况、地处方位、收台多少吗?

网友:
最简单的矿石机,就是天线加矿石检波加高阻耳机,就是所谓的大合唱矿石机,这种矿石机,天线更加重要了,只有良好的天线情况下才能良好的效果,当然电台足够近,功能足够大的情况下,随便拖根天线也能收到台,如果把实际收听体会谈一下会更好。期待中。。。。

网友:
万友的老物件不少,如能仿旧做旧你将有最有优先条件,赞一个!

网友A:
那个接线 看着 怎么有问题 ?

网友:
有强力台就不是事儿,以前二极管戳电门接个耳机都能听。公用电话摘机都听到过本地强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接线 看着 怎么有问题 ?

这是接线图

网友:
儿时的记忆

网友:
对的,就是这样的电路!60年代玩过,天线的方向重要,地线埋得深不?

网友:
天线二极管耳机地线串联起来行不?

楼主:
这是串联电路我没试过

楼主:
串联电路没试过

网友:
用最简单、简洁的电路,就能出产品,这是绝对是高水平

网友B:
矿石里塞个2ap9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石里塞个2ap9也行

中间小孔很细装不进二极管

网友:
最简单的矿石机。做得好!
机壳太厚了。建议找一个现成的塑料盒子。

网友:
呵呵!市区60年代可以,现很难收听!

网友:
70年代在南京总统府旁这个线路65Ω耳机哇哇震耳,天线就在室内拉3~4m漆包线,地线接水管,且没有大合唱。在苏北泗阳竖6m高天线、地线接水管,听虽有其它台弱音但淮阴台清晰,636耳机声大些,800Ω和1500Ω的感觉差不多,在台灯线上绕天线信号较弱。后来直接将二极管焊入耳机内。
怀念当年的信号强度。

网友:
近发射天线的坛友适用啊!

网友:
汽车之家有位也叫万春雷

网友(2020-02-21):
漂亮的复古矿石机。当年我的矿石机就是木床靠背上钉两个6分小钉子,绕上二极管,接耳机和天地线。

网友(2020-06-18):
机器挺漂亮的 这个是中波还是调频呀 试听效果怎么样

网友:
那个木盒感觉好厚实,请问是定做的嘛?

网友:
我是新手,感谢楼主

网友:
确实是非常简单,估计要在电台附近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联电路没试过

试过,只是没加电容,结果不响,为什么同样的条件用并联二极管就响,串联就不响呢?我猜串联分压,把本来不多的电压给分走了,结果造成02v导通的锗二极管就不导通了。除非信号比较强,否则不容易成功。其实就并联二极管的方法还不如用两只二极管串联耳机的方法好,第一现在二极管不缺了,第二住楼房的朋友没法接地线,因为所有的管子都是槊料的。

网友C:
现在城市的电波干扰很厉害,会受干扰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城市的电波干扰很厉害,会受干扰吗。

电磁环境不好是会有干扰的,但也可以采用相应的措施进行抗干扰,如果相邻强台采用吸收电路,采用高通或低通滤波器,利用不同频率的干扰采用相应的措施,也会起到良好的效果,例如普通 的电源干扰频率一般较低,可以采用串联小电容,抑制频率低于波段的信号干扰,或抑制高于波段范围的频率干扰,对于跟波段频率范围重叠的干扰,采用吸收电路也有较好的抑制作用。但实际接收时也不全是象人们想的那样那处是干扰,处处无法接收等等,也要实际情况的分析。不能太过想当然,只有亲自实践,才能获得经验,道听途说的往往不可信

网友:
我家离电台的发射台较近只需要在电灯上绕几圈铜丝在水缸边上放根铜丝加一个矿石和耳机就能听到广播了,儿时的回忆,这一说离我近60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磁环境不好是会有干扰的,但也可以采用相应的措施进行抗干扰,如果相邻强台采用吸收电路,采用高通或低 ...

谢谢指导。

网友:
70年代在南京总统府旁这个线路65Ω耳机哇哇震耳,天线就在室内拉3~4m漆包线,地线接水管,且没有大合唱。在苏北泗阳竖6m高天线、地线接水管,听虽有其它台弱音但淮阴台清晰,636耳机声大些,800Ω和1500Ω的感觉差不多,在台灯线上绕天线信号较弱。后来直接将二极管焊入耳机内。
怀念当年的信号强度。

老师,65欧耳机是军用那种黑色的吗?

网友(2020-11-02):
看到DIY作品,我都会顶一下

网友:
似曾相识,儿时在广播电台商店看过。

网友:
这个真是大道至简

网友:
这让我回忆起高中时偷偷拆掉外公老收音机捣鼓矿石的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