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机构?传动?

楼主(2020-01-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阻尼装置。

网友:
刹车装置,防止颠簸跑调的。

网友:
摩擦传动。

网友:
看了一下, 轴是直连的, 应该是阻尼用的,不是传动的

网友:
弹性片压紧小锥形辊轮,靠摩擦的阻尼结构。能提高调谐手感,并防止在震动下改变容量。

网友:
差速传动微调,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