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图索骥学装6N2+6P1小胆机

楼主(2020-01-08):
去年,有一天逛闲鱼,看到老红灯711-2,当时仿佛又回到了孩童时代。小时家里就有一台,和中华206伴我成长。后来收音机坏了扔了。遂决定淘个,到手换了管,声音还行。送到老父亲那儿,母亲从床底把唱机抬出来,保存的挺好。接线插电开机,两个老人很高兴,……先上图,牛是闲鱼淘的,电路图也是,请坛里老师指点指点,

网友A:
关键的东西不能省,输出牛太小不会有好的低频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快五十了,脑子笨,每天有空就弄一弄,找了很多图,原理不懂,没人教,只能慢慢自己琢磨,多动手应该有 ...

电子管以前我攒了很多,自绕过多次输出牛,也买了两回成品牛,可总是找不到最初的感觉,决定再折腾一下积累经验!

楼主:
对于电子管,我也是盲人摸象。但我有热情!从小我就喜欢动手,手工自认马马虎虎,现在的工作白天又有许多时间,所以让我乐在其中!之前装了拆,拆了装,机箱开孔也是自已动手。有电容的地方之前是6Z4x2。又因电源牛小,只能改成这样了。没装阻流圈,底燥也很小,输出太丑,藏肚里。空出的地方打算装个前级调音之类。

网友B:
我接触电子管也是从一台红灯收音机开始的,98年中学辍学打工,在收废品手里花10块钱买下那台收音机,回去插电就响了,音质真是如书上美言,从那以后就迷上了胆管。近期也正备料做6p1,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第一级滤波电容直接用一个22U/450V就行,没必要两只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接触电子管也是从一台红灯收音机开始的,98年中学辍学打工,在收废品手里花10块钱买下那台收音机,回去插 ...

我快五十了,脑子笨,每天有空就弄一弄,找了很多图,原理不懂,没人教,只能慢慢自己琢磨,多动手应该有利于加深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级滤波电容直接用一个22U/450V就行,没必要两只串联。

院长.您好,之前在装您的图(6G2P+6P6P)时用桥整流,开机电压太高,电容炸了。这不改成这样,

网友:
准备跟你一样也装一台。学习了!

楼主:
院长,上星期我用某宝上买的6J1前置板加在6P6P上,声音大了许多,两个6.5吋低音5吋中音3吋高音,音量没敢开完。您给的电路挺好,每天我都听,谢谢您!

网友D:
不错,牛放肚子里台面显得整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牛放肚子里台面显得整洁。

主要没牛罩,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先放肚里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电子管,我也是盲人摸象。但我有热情!从小我就喜欢动手,手工自认马马虎虎,现在的工作白天又有许多时 ...

手艺不错。点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东西不能省,输出牛太小不会有好的低频响应。

谢谢关注,输出牛是用老收音机的,推双6.5+5+3高87公分的三分频时低音还行,高音差点,音箱杂牌。以后谁备升级一下喇叭。

网友E:
我也在仿做6N2+6P14,还在一半的状态,一直没空完工。主要考虑要不要加mp3和蓝牙模块,有人说这种模块音质不好,加了反面影响胆机的音质。不知道楼主怎么看?

网友E:
喇叭准备用老飞乐8寸全频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喇叭还没买,也是担心用胆机推效果不好。

网友F:
输出变压器太小,音小而差。只是响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喇叭准备用老飞乐8寸全频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喇叭还没买,也是担心用胆机推效果不好。

老飞乐倒是有两个,舍不得用。先推杂牌三分频。6.5吋双低5吋中音3吋高音,就是功率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变压器太小,音小而差。只是响而以。

没办法,第一次做,不懂。淘的牛太小 想要加个胆整流都不行。电压倒是可以,就是灯丝瓦数不够。就当个电脑小桌面算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办法,第一次做,不懂。淘的牛太小 想要加个胆整流都不行。电压倒是可以,就是灯丝瓦数不够。就当个 ...

最好别用胆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别用胆整流。

还行吧,电流不大,主要是降降压和缓冲。二极管整流我也用,什么合适用什么。

网友:
输出牛太小,出不了好声音

网友G:
不错,挺干净呀!我的6P14用好几年了,喇叭不一定老的就好,我这对柯达两分频双4寸加丝膜球顶效果也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仿做6N2+6P14,还在一半的状态,一直没空完工。主要考虑要不要加mp3和蓝牙模块,有人说这种模块音质 ...

其实MP3板对音质损害还真不大。我木耳朵听不出来

网友H:
这个电路图是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图是哪里的?

好象胆X轩的图,坛里搜搜一大把。电牛小了,最后不用胆整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挺干净呀!我的6P14用好几年了,喇叭不一定老的就好,我这对柯达两分频双4寸加丝膜球顶效果也挺好

同意,有钱有心随便烧,少钱也有钱少的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