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x7+6AQ5推挽机

楼主(2020-01-09):
忙了一个晚上的半成品,有事请教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5Z2p是不是电流小了点,估算了一下近200多ma电流,5Z2p才一百多的输出,怕声音有点糊,我只有这个能不能用?大师们多指教

楼主:
发错电路图了

楼主:
这个才是,不知道效果怎样

楼主:
只做了后级前面的没有装,电压320V,标称12W功率输出,不知道有没有水份

网友:
整流用5Z3P或5Z3PA合理。5Z2P吃不消。或每声道一个5Z2P。

楼主:
只有5Z2P.不行就石整流了

网友:
晶體管整流不就行了,還省點電。

网友:
5Z2不够,这个只有125mA,去买个新产的5AR4就可以了,5Z3泡泡太大这里用看着不和谐,最好的就是直接用整流桥

楼主:
谢谢大师的指教,有很多大神说胆整流的效果是多么多么的神奇,只不过想试试是不是真的那样,石整流环保节能,但考虑到管子的寿命,还是用胆整流安全一些,谢谢

楼主:
手头仅有两只喜万年12ax7,真废了买的话那价真不愿意掏钱,6aq5还有十几个,.用两5Z2p并联,测试灯丝电压4.92V,接25W灯泡,亮度大了一倍,单只电容20uf,两只并联可不可以容量加倍,各位大神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仅有两只喜万年12ax7,真废了买的话那价真不愿意掏钱,6aq5还有十几个,.用两5Z2p并联,测试灯丝电压4. ...

我试了JJecc803s,RCA12ax7a,东德大头羊ecc83,北京6n4,南京6h9c,最后保留了南京6h9c。石整流,滤波电容用了330u。

楼主:
两个5Z2p并联,出声了,电子管整流压降真的很大,280交流整流后带负荷还是280V,47uf+L+47uf,声音不错,但音量不是很大,调整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做了后级前面的没有装,电压320V,标称12W功率输出,不知道有没有水份

只要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容量足够,12W的输出应该没有问题的,不过到了这个功率输出声音应该会失真.....

网友:
电路图看不清楚呀?

楼主:
5z2p单个电容20uf,我是两个并联,电容用了47uf,自制的电源牛输出单250-280两组高压,5-6.3各一组,电源铁芯86/45   输出牛76/40.也不知道是牛还是管和电路问题,这次的机声音最耐听,人声尤佳,三段均衡,抽空上图,供参考

楼主:
试音中,测试耗电量100W,音量大小变化不大

楼主:
整机用了五个牛,C型高压电感。一个小时是前放倒相电感,参考世界名机电路加装的,实测效果让人意外,声底分离度,质感,清晰度提升了很多,这个我用的是三相老电表拆下的线圈,测试电感达16H,0.13线9000T,倒相前放供电,阴极电阻都为两个并联,碳芯电阻误差大,很难配对,就用两个并联配对,没想到效果很好,管都是2手管,无仪器配对,只有通过试音听效果确定,输出牛参考国外的非平均绕法,也就是每段匝数不同,但超线性抽头固定不变,下步就是加工机箱了,一般试音不满意的都拆了,这机还行,得给它配个外套

楼主:
手绘图,阴极电阻都为碳芯,前放电感可用220伏微型继电器线圈代替

网友:
我做胆机就是先在试验底盘上把电气指标调差不多了,再往正式的底盘上按装(主要是没把握,老手别见笑)

楼主:
用了4个喷碳管,2个喜万年12ax7.2个南京5z2p,牛全自制,推8寸箱有声有色,人声尤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