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夏普黑白电视机这是行不同步吗?请教如何修理,谢谢

楼主(2020-01-09):
垂直不翻滚,左右拉扯,走动,请教这叫行不同步吗?请教跟那些电路元件有关,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用另一台机接收很正常的

检查一下AGC电路。

网友:
你这快图纸正好没有那个坏了的原件

网友:
这是行场都不同步,查一下同步分离电路相关元件

网友:
不能再把左边那块拍上来吗?

楼主:
请指教,再拍左边的给大家看看

网友:
如果是行同步范围特别窄,也就是说稍微一碰行同步调谐杆图像曲扭变形或者变成横条,此时就要重点查R612至C610的行输出绕组至行同步震荡电路的反馈线路以及在路元器件是否正常。

楼主:
按以上各位师傅说的做了,换了电位器,检查了一部分线路元件,还是一样,电位器换了后调节都起作用,但是就是不出人,有点不服气,哈哈,再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可能是AFC电路的故障,可以先查行变压器反馈的的AFC信号有没有反馈到AFC电路,有的话是AFC电路问题,否则是高压变压器那里问题。

楼主:
发现一个情况,我是用射频转换器给电视信号的,在关闭射频转换器的那一刻图像稳定清晰地出现,不到一秒,多次开关射频转换器都能看到这不到一秒的清晰图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情况,我是用射频转换器给电视信号的,在关闭射频转换器的那一刻图像稳定清晰地出现,不到一秒,多 ...

尝试一下降低信号电平,可能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一下降低信号电平,可能太大了

但是用另一台机接收很正常的

网友:
看图片行幅增大且不同步,您应先查电源  若调整管击穿,波纹大, 会引起图像破裂(不同步),先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AGC电路。

新年好,请教一下,AGC电路涉及那几个元件,我好下手更换,谢谢您

网友:
50AGC·AGC·й
AGCдAGCзAGCег
AGCге3v磬οAGC
зAGCз·з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年好,请教一下,AGC电路涉及那几个元件,我好下手更换,谢谢您

你可以把射频转器与电视机之间的连接由电缆直连改为空间辐射传送,具体做法是在射频转换器的射频输出口和电视机的天线接口处各接一段50厘米长的导线,通过调整两者之间的距离来改变(减弱)输入到电视机的信号强度,如果这样可以获得正常的图像,那么基本上可以确定是AGC电路的问题或者AGC电路本身控制能力偏弱(不一定是有故障)。
AGC是自动增益控制的英文缩写,分高放AGC和中放AGC,有了它就可以保证电视机在接收不同场强射频信号时,检出的视频信号相对稳定,否则太强会阻塞放大器或被削顶而失去叠加在视频信号中的同步信号导致行场均不同步。
高放AGC是控制高频调谐器(俗称高频头)中的第一级门户放大器,典型电压值3v左右,测试点就是高频头连接主板的其中一条线,共有四条线,一条供电,一条同轴线含参考地线,剩下的一条就是高放AGC线,很容易识别。
中放AGC是控制整个中放通道的增益的,一般都集成化了,具体要看电路结构再作分析。你发的图看不全中放这一部分。
以上纯属个人认知,难免错漏,欢迎斧正!也希望能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
19楼什么鬼,请版主删除吧。
刚刚又回去看了电路图,TP201是中放AGC,TP202是高放AGC,中放是两级调谐放大器,中放AGC仅对第一级中放作控制。

网友:
现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网友:
通道自激了。把输入信号衰减些看看。

网友:
在关闭射频转换器的那一刻图像稳定清晰地出现,不到一秒 -------- 图像中周失谐了

楼主:
终于修好,这款夏普同步分离在高频头,哈哈哈,搞定你了,好玩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忙指教,谢谢大家

楼主:
好漂亮的机器,就差个天线了

网友(2020-07-22):
引用 楼主:
按以上各位师傅说的做了,换了电位器,检查了一部分线路元件,还是一样,电位器换了后调节都起作用,但是就 ...

这是夏普12p-41p吗,我也有台,正在寻找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