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场效应管做台2000瓦功率的扩机,电源用正负50伏对称式,谁有好电路上传一下。

楼主(2020-01-09):
如题,希望有参考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00瓦?你先找到使用2000瓦喇叭的音箱再说。

韩国对朝鲜的广播喇叭不止2000W吧,到韩国去找

网友B:
2000瓦?你先找到使用2000瓦喇叭的音箱再说。

网友:
2000瓦后级功放,电源用正负电压很多是70左右

网友:
50v电源考虑bt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韩国对朝鲜的广播喇叭不止2000W吧,到韩国去找

它那是气动能喇叭或者是定压功放推动的是定压喇叭组并非属于发烧功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韩国对朝鲜的广播喇叭不止2000W吧,到韩国去找

先把放喇叭的地方找好了再说吧。

网友:
我有,irs2092。+-90V,BTL输出,2000W以上。

网友:
第12版的改版,不知道行不行

乘捷配截止免费前再薅一次羊毛

网友:
irs2092官方图纸,1700w

淘宝1kw-2kw都有,我觉得应该能超一超,BTL 3600W应该没问题。

网友D:
2000W的功放,喇叭哪里找?

网友:
2000W应该是储备功率吧,纯A类?

网友:
2000瓦?
不是凭空说的。
1.     50V,估算电流50A多,功放管选型?
2.除非定压功放,那么两千多瓦的输出牛,业余条件哪里来?
  没有人傻得的选低电压大电流方法。
欧姆定律学完再说吧

网友E:
这个输出1200瓦,
用2个就是 2400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输出1200瓦,
用2个就是 2400瓦:

这个是600w+300w+300w三路功放呕
不是1200w功放。
移形换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输出1200瓦,
用2个就是 2400瓦:

按此计算:买1w的,2000个,2000w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此计算:买1w的,2000个,2000w

这图P的好,高音喇叭露出半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00W的功放,喇叭哪里找?

问下韩国的垃圾佬,对朝鲜广播退下来的的喇叭50韩元卖不?这个肯定够功率,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G:
W=U2/R  R=4Ω U=90V 所以+-50v出不来2000W

网友:
还真不知道你用在何处,如是大型的演出场所一定要买成品机,与家庭用每声道100瓦即可,大了对耳朵有严重影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W=U2/R  R=4Ω U=90V 所以+-50v出不来2000W

兄台;不能4欧.只能零点几欧,那看电路也难用电路板,象压焊机那样每条接线用电焊机用线.

网友:
2000瓦并不可怕

网友:
8欧姆负载16A,供电输出线好粗的。接头容易烧坏。

网友:
楼主哪里的,到时试机记得通知我一下,我好把耳朵堵上。

网友:
一般舞台专业功放都2000W以上,不是都得配上2000W喇叭才行。
我有一台在舞台功放算是中等功率,8欧负载550W+550W,4欧900W+900W,TBL4欧2000W。测量过市电227V,直流电压正负111V。
我以前呆过一酒店的演出厅3000W功放使用3台、2000W、500W各一台。500W是面向演员反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要做2000瓦功放,那么不需要太复杂的电路,就有输入变压器的那种OTL功放都可以,用开关电源场效应三极 ...

这个架构好,但用输入和输出变压器,保真度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兄台;不能4欧.只能零点几欧,那看电路也难用电路板,象压焊机那样每条接线用电焊机用线.

我点版主你头像下的主题,显示不出你的主题列表,为什么矿石论坛会是这样?

楼主:
但点我自己的就有列表

楼主:
请版主向论坛的管理技术人员反映一下,使论坛恢复这个功能。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点版主你头像下的主题,显示不出你的主题列表,为什么矿石论坛会是这样?

因为我的ID被在连云港的骇客黑过,可能就要清洗过,没资料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因为我的ID被在连云港的骇客黑过,可能就要清洗过,没资料留下

不是的,你点其他人的主题试一下,都会同样不出现主题列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因为我的ID被在连云港的骇客黑过,可能就要清洗过,没资料留下

每个人都看不了,只能看自己的。要不就是权限被禁止了,要不就是论坛BU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放喇叭的地方找好了再说吧。

好像还是你有道理,放室内的话,等下吧楼都振的内伤了

网友:
用途是什么   我在做LME49830推动的功放 供参考

网友:
双50V供电根本就出不来2000W的功率的除非是2欧一下的喇叭

网友:
如果不是广播用,几十w足够了。家用最丸用到十多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