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台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20-01-09):
这是一台集电极输出型的直流稳压电源,自带保护功能,还可以自行启动,其功耗低,效率高。这台直流稳压电源,用一只场效应管把比较放大电路与调整管隔离开来,两部分的影响被阻断,使电源的性能得以进一步地提高。

楼主:
这台直流稳压电源,只要调整管T1的集射间的电压大于其饱和电压,其输出就是稳定的。因此,它可以叫做低压差高效率稳压器。

楼主:
一般地,集电极输出型的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都是需要启动的。而这台集电极输出型的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是自启动的,不需要专门进行启动。

网友A:
没看明白究明隔离了什么影响,明明就是有影响才传递的稳压反馈信号呀

网友B:
没看明白,t6和t10怎么工作

网友C:
实测效果怎么样啊, 纹波抑制比,负载调整率之类的

网友D:
T8T9应该用NPN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t6和t10怎么工作

关于T6T7——请学习查询有关“镜向电流源”的知识。
关于T10——请学习查询有关“耗尽性场效应管”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究明隔离了什么影响,明明就是有影响才传递的稳压反馈信号呀

场效应管做为耦合元件,又是共栅工作状态,输出与输出的影响比较地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t6和t10怎么工作

T6的T10,都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测效果怎么样啊, 纹波抑制比,负载调整率之类的

这是今天无事儿的时候,拍脑子的图。但基本元素都是现成的,应该可以取得好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T8T9应该用NPN的吧?

Q大正确。我在画图时,用的是一种晶体管一画到底,忘了是两种不同极性的管子。谢谢斧正。

楼主:
电源的启动原理。

楼主:
发现两只电解电容也画反了方向。

楼主:
一楼图中电解电容的方向画反了。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