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高频头连体三连可变电容 布局

楼主(2020-01-09):
把三连可变电容连体到 高频头底座上、不知是不是个好布局,有待检测。
加了屏蔽隔立板
最大容量
最小容量

网友:
楼主自制三连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部分跟底座是螺丝拧紧的还是铆钉铆上的?

屏蔽部分跟底座是螺丝拧紧的,和主轴接触的铜弹片是铆钉铆上的

网友:
怎么与我的想法一样?

网友:
只不过我还想带减速。。。18/54,减速三倍,齿轮都买了。

网友B:
空联与机壳一体,缺少了减震环节,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楼主厉害!给坛友自制打开了思路。点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联与机壳一体,缺少了减震环节,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应该不会吧. 高频头固定在整个机座上为一体了,我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联做的漂亮,以后再做调频接收机可以一律增加调谐高放。要是三联能自成一体就更好了。

三联能自成一体、你的想法结构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吧. 高频头固定在整个机座上为一体了,我就是这么做的.

的确。连成一体就是消除震的环节。如果还不够可把整个高频头按装防震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连成一体就是消除震的环节。如果还不够可把整个高频头按装防震圈。

没有必要吧.

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连成一体就是消除震的环节。如果还不够可把整个高频头按装防震圈。

看楼主是如何玩的? 这种做法有 二种玩法,一种是裸机座就不存在机振问题,音箱于机芯处的位置摆放不同. 第二种是装机箱时,只在机座固定箱里时, 装4个减振的 就OK了,机振主要是喇叭在箱里震动机芯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做成一个独立的元件,如图所示。

这种没问题。连体还有的小麻烦,分体相应还容易些。

网友:
学习中,动手能力很强

楼主:
不要刷分了,会进屋的

网友:
有源三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