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个时代应该怎么选收音机

楼主(2020-01-09):
过去缺少物资的年代,当然省钱主要了,有个1500欧姆的耳塞机和一个二极管做的矿石就不用电又小巧,肯定是那个年代人们的首选。电子管收音机喇叭大声音好听,不但听着是一种享受,且能充门面。八十年代我觉得一号电池1.5伏的收音机又剩电又便携,要是带短波就更好了,不过电压低一般不如3伏以上电压的灵敏度高。要是有个7642的耳塞收音高低和超外差收音机高低搭配最好,出门和睡觉听又隐蔽又不打扰人,7642廉价灵敏度高又省电,最关键是能做的很小。那么现代社会短波中波在高楼里即没台又受电器干扰不景气,如果真的听节目还不如网络收音机台多清晰天南海北哪的节目都能听,而选择调频来听的人还不如用手机带的fm,当然手机带模拟收音机的越来越少了,手机带收音机的以华为例灵敏度非常高远超过一般凯迪隆的所有代调频的收音机且还是立体声的,如果真的想听中波短波,那就看着重点,希望音质好又省电体积小的,我推荐索尼s83,一节7号电池供电,灵敏度和选择性和数调的德生机子也差不多,不但微小便携,人性化的外形选台时特舒服。如果是就为了随时听听中波短波,灵敏度高的话,可以选德生9700dx又省电又好。90年代我家老停电,我又想看的电视剧怕接不上,我选择了德生9700,带12频道的电视伴音。但是如果真的就是为了听节目而买收音机听短波,那么德生的p660才是首选,pl660是缩小版的s2000,所有波段都优秀,长波就别想了,我东北的,没台,但是短波还是数字机最好,因为短波电台频率漂移的厉害,数调机不漂移,二次变频技术不会有镜相干扰,就是现代的短波台都是白天多,晚上很少。如果是不听单边带等等的话,我觉得德生pl210最好,两节电池,其实数调机费电,三节和两节用的时间一样,那么用镍氢充电电池当然是小体积两节电池的更好,pl210是缩小版的pl450,全波段,性能和大收音机一样。真的听短波中波其实数调机麻烦又费电,自动选台只能用在调频,用在中波短波时,会露掉无数台,而且从低端选到高端会用很长时间太麻烦,所有真正方便实用的是德生r9702两节电池小体积,没有长波,有长波在中国也收不到台,短波分成两波段,6到18兆抽半根烟的时间就从容的搜完了,减速器是齿轮的,不像拉线的会松会坏,你慢调就慢走,快调时就快走,选一台时特舒服,二次变频的,灵敏度也高,数显得机器调台特准,昨天听的节目直接记下频率,不像指针机器只能记个大概。如果是驴友的话,德劲手摇发电四波段带短波的机器最好。上面的机器都是过去流行的机器,现在买不到新的了,可是我觉得宁愿用手机听调频都不要买dsp的机器,说实话,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手机的调频接收,也是DSP的呀。

的确手机带的收音机一般是dsp的,但是我不排斥dsp,由其调频波段。但是你想过没有,花了300元买个pl380听调频,但是其实你的手机查耳机外放也能收到同样多的电台时,你觉得有必要买收音机吗?所以我说体验短波的乐趣,或者听听晚上听不懂的外国台一会声大一会声小,这才是玩收音机,而真想听内容就是网络收音机。再就是向楼上的收藏迷你的收音机或者通过动手制作收音机,由器后者,那怕做的是几个零件的简易机器的只要出声都感觉特别动听,谢谢。

网友:
我现在已经看不上收音机了,只喜欢接收机。

网友:
我收了2个德生9700,指针款,更省电,现在基本上在吃灰 …… 预备着如果哪天地球村放黑烟花,系统重启时听听短波

网友:
这个不错,体积小、功能多、性能也很好。实在收不到什么听放着也很省地方。12765794

网友:
立体声FM,喇叭大些音质好些。一个地方的电台听久了,也就那么几个节目或者主持人值得听。

网友:
有一款老式的丰田车机,收音效果不错,带磁带和CD,声音好,不过尺寸不小,和现在的导航机差不多大,我有一台用了几年,现在不知道扔哪里了

网友A:
我觉得宁愿用手机听调频都不要买dsp的机器,说实话,没用。

可是手机的调频接收,也是DSP的呀。

网友:
听中波短波还是传统的手调收音机更简单便捷,更能感受到选台的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手机带的收音机一般是dsp的,但是我不排斥dsp,由其调频波段。但是你想过没有,花了300元买个pl380听 ...

这么说的话,您还真不是玩收音机的人。

网友:
近年来买的的收音机是dsp的,没觉比同价的传统模拟差,反而没兼顾高中低段统调问题,上年还买了两台积压模拟国产品牌机,现在用dsp机多。

网友B:
30多年来,买过一堆收音机。感觉不同的时期对收音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90年代以前,对收音机的要求是带短波的收音机。2000前后迷恋数字机,二次变频机,先后买过伯龙490  ,737,DE1101,105,108,1103等。我对1103印象并不怎么样,耗电大,灵敏度没有我想象的好,噪音也不小。现在喜欢有特色的功能单一的收音机。如2P3。单波段,低噪音收音机等。

网友:
1103(二次变频机)调频接收我作过对比,PK对象德生PL600,9700DX,测试找一个弱些的调频电台,1103稍好一点点,不用摆弄天线稳定接收,而德生需要天线换角度,强台无差别,另外,1103抗干扰能力也强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多年来,买过一堆收音机。感觉不同的时期对收音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90年代以前,对收音机的要求是带短波 ...

1103还是不错的。但我更喜欢德生9700DX,也是听的最多的机型,排行老二。1103位居老五。

网友:
用手机和电脑都能接收,现在还有SDR, WEB RADIO。

网友:
pl990 H501 pl330 pl800 你值得拥有

网友:
真的听短波中波其实数调机麻烦又费电,自动选台只能用在调频,用在中波短波时,会露掉无数台,而且从低端选到高端会用很长时间太麻烦,所有真正方便实用的是德生r9702两节电池小体积,没有长波,有长波在中国也收不到台,短波分成两波段,6到18兆抽半根烟的时间就从容的搜完了,减速器是齿轮的,不像拉线的会松会坏,你慢调就慢走,快调时就快走,选一台时特舒服,二次变频的,灵敏度也高,数显得机器调台特准,昨天听的节目直接记下频率,不像指针机器只能记个大概。

是说的r9702吗?9702有减速器?

楼主:
德生9702是齿轮减速器,慢转时显得特别重,而需要快速转台时又变的特别轻快,特别适合慢调对准弱台,或快调对准想要的台。9702调频灵敏度和降短波灵敏度和凯迪隆12波调的差不多,比pl450差点。中波的话好像好过凯迪隆的。但是凯迪隆的机器指针的调短波时,空白处是中波强台。而数调的能强点,只有外接天线时才会一片混乱中波强台和短波德差频都混合了。而德生的机器在外接天线是只有不大的杂音,估计德生的机器有中波陷频的装置把中波强台滤掉了,二次变频也没有镜象干扰。pl450的长波按说明书里说要用中波磁棒收台,夜深人静时,我在辽宁抚顺试了,就收到一辽宁的镜相台

网友:
我现在装收音机只是diy玩,除了驾车的时候偶尔听听调频,其他时间基本不听收音机了,现在的电台,充斥各种卖狗皮膏药的,没有听头。

网友:
选择进口的,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