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开机声音正常!过一会会变小,或者敲一敲会变小也会变成正常大小。

楼主(2020-01-09):
求救!开机声音正常!过一会会变小,或者敲一敲会变小也会变成正常大小(我不能没事就敲啊太烦了)。管子我全部都拔插过了,后级我单独试了绝对没这种情况,现在不知道是哪里坏了,去修家电哪里说管座接触不量不会修。。。。。这种情况不会是前级管坏了吧?主要我们这小地方修家电的不会修啊!!!

网友A:
通道电容老化,或主振中放管老化。振动后可变电容改变,激励一下好一点,一会有不行了。

网友B:
会不会是某个管子极间热短路所导致的?敲一敲极间瞬间离开了?

网友C:
        你说的是什么?收音机吗?每个管子都分别更换一次,看看故障是否消失,这样可以排除管子本身造成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某个管子极间热短路所导致的?敲一敲极间瞬间离开了?

哥你说的我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什么?收音机吗?每个管子都分别更换一次,看看故障是否消失,这样可以排除管子本身造成的 ...

电吉他音箱,前级是12a7 3个我都拆了 装了还都亮颜色也都一样。后级我单独试了一下还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这个我录了视频大佬帮我看下www   .bilibili.com/video/av82735824

网友C:
        除了排除电子管本身故障之外,从视频看似乎是有虚焊或者接触不良的地方,需要仔细查找,还是需要测量电压或者看波形来查找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排除电子管本身故障之外,从视频看似乎是有虚焊或者接触不良的地方,需要仔细查找,还是需要测 ...

谢谢大佬,我家里这小地方我去修家电的都不会修。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让箱头受到震动就不会音量变小。不过还是像您说的管子或者虚焊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懂自己修不了。

网友:
灯丝老化,发热后膨胀引致短路, 所以对温度和敲击有反应。 上述假设,应该肉眼可以检测到, 被短路部分灯丝不发光。

网友D:
这玩意最容易坏的是电位器,建议每一个(包括音调那些)都好好拧拧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道电容老化,或主振中放管老化。振动后可变电容改变,激励一下好一点,一会有不行了。

这不是收音机

网友E:
最大原因是某个电子管灯丝有问题,热膨胀引起的接触不良。可以观察灯丝亮度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虚焊应该可以排除,因为你没说在拍拍时有巨大的喀喇喀喇声,这个喀喇声是检验虚焊的唯一标准!

是的您说的太对了我很用里的啪没有喀喇喀喇声的,倒过来放的话我没法固定啊,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最容易坏的是电位器,建议每一个(包括音调那些)都好好拧拧看

我都拧了没效果的,只有敲击才能让声音正常,我买一个清洗剂试试,要几天能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大原因是某个电子管灯丝有问题,热膨胀引起的接触不良。可以观察灯丝亮度来判断。

明白了,这回我仔细观察一下,声音变小的时候就像功率减半了一样,声音还挺好听的,声音会变得靠后和很柔和。  大佬帮我看下这3个前级管子都是控制什么的啊?我买一个换一下试试?他们说和后级在一起的那个是倒向管?另外俩个分别是什么作用的呢? 3个都是12ax7。

网友:
把每只管脚清洁一下吧.

网友:
管座问题的概率大一些,清洗管脚,管座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这回我仔细观察一下,声音变小的时候就像功率减半了一样,声音还挺好听的,声音会变得靠后和很柔 ...

能找到电路图发上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己的东西,必须略知一二怎么回事,这样,很多事情就好办很多,据说有的人,家里水龙头坏了都不会换,这说 ...

同意 尤其是电子管功放这种小众设备 生了病医生看不了 只能自己医 不能事事求人

网友:
十之八九是管座或管脚氧化引起,别敲整机了,轻轻晃动或碰触每一个管子,可能会发现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管子型号的确都是一样的话建议换位置试试,马上就见分晓

老哥 按你说的倒过来或者平放不用敲声音真的就变正常!能确定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 按你说的倒过来或者平放不用敲声音真的就变正常!能确定是什么问题吗?

可能电子管内部电极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27楼的大师所言,建议买一支同型号的管子把箱子放正后逐一替换,看换到哪个正常了就是那个不好使了,留 ...

谢谢老哥已经买了在路上,我家里这修家电的不会修太尴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已经买了在路上,我家里这修家电的不会修太尴尬了

我有和你一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是环路和脚踏插座弹簧压片接触不良。声音变小时用卡农头(好像叫这个)捅一下插座。

网友:
我修理过很多电子管吉他音箱,由于电子管的安装方式的问题造成电子管碰极或者损坏,去年网友的孩子一台电子管吉他音箱就是12AX7问题,换一个电子管解决问题。
我是玩电吉他的,电子管音箱声音好,就是原来的设计问题,电子管的安装方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