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w灯珠串一个L7135的问题

楼主(2020-01-09):
准备做个紫光灯用来DIY电路板曝光用,9个灯珠,每个1w紫光灯珠串一个L7135直接5v电源可以长时间使用吗,我发现温度很高啊,电流稳定在350AM,加块铝板温度降下来了,不知长时间用会不会损坏灯珠.

网友A:
我见过的LED灯,线路板貌似都是铝基的,这个貌似散热要求高。

网友B:
串个限流电阻,效果比你用稳压芯片好,    LED的一致性不一定一模一样。   比如标识3V    你用3V稳压供电,LED可能发烫,原因是这个LED可能2.98V      在2.98V供电电流正好,大于这个电压电流会陡升,反之亦然,   你市场上买的电源,很少会标识准确电压!  比如24v-36V  250mA             75-110v   350mA!

网友C:
LED的使用,关键是散热,散热做好了,7135供电没问题,如果7135发热严重可以在电源上串接一个5A-10A的二极管降压

网友D:
用PT4115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LED灯,线路板貌似都是铝基的,这个貌似散热要求高。

灯珠电路板是铝基板的,但散热完全不够,现在是外加一块大的铝板,把几个灯珠集合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限流电阻,效果比你用稳压芯片好,    LED的一致性不一定一模一样。   比如标识3V    你用3V稳压供电, ...

7135恒压恒流片吧,一瓦灯珠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的使用,关键是散热,散热做好了,7135供电没问题,如果7135发热严重可以在电源上串接一个5A-10A的二极管降 ...

7135焊在在灯珠铝基板上,和铝基板一起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PT4115就可以了!

这个芯片电路比较复杂吧?

网友:
改小电流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