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牛,收音机功放用什么芯片

楼主(2020-01-10):
给收音机做个小功放。原来想用TDA2822,但在网上看到此芯片底噪大,只好放弃。在这里问大牛,有没有什么好的芯片介绍一下,关键底噪小,安静。谢谢了。

网友:
只要是正品的TDA2822,各项指标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大多数收音机1622使用较多。

网友A:
大水牛?好像很久没看见他来了。

网友:
除了FM,其它波段对于收音机来讲,任何功放芯片的底噪都小于电台的底噪,所以这个问题不存在。

网友:
除了FM,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
只要是合格品的功放块......

楼主:
谢谢各位大牛。那我做几个对比一下,哪个好就用哪个。

网友B:
8002,386,2822

网友:
2822用在收音机上 不错了!   噪音可能是电路问题  或信号源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02,386,2822

对!2822  386。8002!

网友C:
    读万卷书不及行万里路。想要取得真经,就不要听“据说”、“网传”,自己动手,方得正果。就TDA2822这个级别,个人推荐TEA2025B。
    建议:以后提问,言简也要意赅,说明使用电压,输出功率等等要素,不然大家各有一方,听之反而乱了方寸。

网友:
TDA2822的官方电路增益较高,电源电压低/输入信号强时造成削顶,收音机使用时不需要这么高的增益,调整反馈适当降低增益,效果还是很好的,LM386需要较高的电压,但是也同样需要调整反馈

网友:
CD1622 德生好几款机用这个功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水牛?好像很久没看见他来了。

大水牛说好圣诞节回来的,结果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读万卷书不及行万里路。想要取得真经,就不要听“据说”、“网传”,自己动手,方得正果。就TDA2822这 ...

2025俺记得是只电老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读万卷书不及行万里路。想要取得真经,就不要听“据说”、“网传”,自己动手,方得正果。就TDA2822这 ...

说得好,有些问题你说不明白,别人没法回答,简单的2822几分钟解决,可以试试再说话。

网友E:
小功率用和LM386一样经典的TBA820M,听说早年欧洲牌子的半导体黑白电视机上常用,学生时代装过不错,现马家还有,一元级别!大点功率用经典的TDA2003,虽现代很多新型功放IC,还是觉老型号装收音机有点意思。

网友:
不错。不高保真用啥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25俺记得是只电老虎

哦? 这个还真没有意识到。也不知道咋地,放着好多片片不用,还独爱用这货了,声音不错哈,可能我用得好,用得棒吧,哈哈。
回头我仔细测测,一般插电玩没在意,即使用电池也是用得一堆一堆的,新旧都懒得分了,还是钱包太鼓惹得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水牛说好圣诞节回来的,结果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他预计错误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坦桑尼亚大草原的青草被逐渐耗光,食物变得越来越少,大水牛正忙着集结演绎“大迁徙”。

网友:
2822看指标也就是电压抑制比稍低  大概30DB。但收音机电池供电 ,或者供电加个简单的稳压,也不是啥问题。 这么便宜的芯片150mW输出 THD做到0.2%很好了。

网友:
推荐你选用TDA70XX系列的。

网友:
lm4863,5V,2*2.6w。刚才错把12V适配器当5V接到lm4863功放板上4863炸了,正郁闷呢就看见这帖子,给你推荐一下这个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个2025用得好的图,还没有玩过这IC呢。

  我这是和老师开玩笑呢,没什么用得好的电路,就是厂家PDF上面推荐的那个。

网友:
2025就很简单好用

网友:
爱折腾的大水牛?做LA1600的大水牛?

网友G:
TEA2052发热量较大。一般成品机都是给2052加散热片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功率用和LM386一样经典的TBA820M,听说早年欧洲牌子的半导体黑白电视机上常用,学生时代装过不错,现马家 ...

TBA820音质还可以,彩电上也有用,前些年家用电话机也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TEA2052发热量较大。一般成品机都是给2052加散热片使用的。

TEA2025B的确会发热,但音质也很好;
似乎驱动8欧喇叭效果比4欧好;
几年前做的小功放现在还在用。
最早了解到这个芯片好像是在电子报上:记得是用在声卡上的。

网友H:
单声道用LTK5128,双声道用PAM8403,省电音质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单声道用LTK5128,双声道用PAM8403,省电音质好。

太好了!知道了两块新IC,我搜索下下载规格书下来。

网友J(2025-01-20):
引用 网友I:
太好了!知道了两块新IC,我搜索下下载规格书下来。

LTK5128,PAM8403是D 类功放中短波收音机勿用。

网友:
当年东芝有块TA7232是不错的立体声功放块,印象深刻的是该功放块低压性能,用三节一号锰锌电池供电,电压下跌也能撑着。

网友:
引用 网友J:
LTK5128,PAM8403是D 类功放中短波收音机勿用。

我是做其他的电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