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雅马哈功放A3故障求教坛里的大神

楼主(2020-01-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用神油处理下转换开关?但不是长久之计。也是HIFI大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功能转换开关都无接触不良。

有测量确认过?
既然电唱机那边正常,我的思路就是找到音源切换开关上面电唱机那一路的LR焊盘,测量一下交直流电压,然后再转换到其它故障档位比如CD档,测量一下CD档的LR焊盘交直流电压,或许能找到问题原因。

网友:
大概有直流进功放,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唱机那边的输入正常,证明后级是正常,唱机前级与其它输入前级不共用,是其它输入前级有问题,这机前级是分立件,有点难,先查一下那个声道有直流,再查

网友:
以前玩过这机,挺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