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帖有感,说说电感串联和并联

楼主(2020-01-10):
两个以上的电感串联或者并联,要考虑两个线圈之间的互感系数,这要比电容和电阻复杂很多。
要知道互感(耦合)系数才能计算。耦合系数是从0到1之间的常数,一般需要测试,或者根据两个线圈之间的耦合程度估算。
比如同时绕在一个铁芯柱上并且是闭合磁路的线圈,互感系数是1.0。
两个线圈的自感量都是L的时候,顺向串联起来的电感量是4L。互为逆向串联的电感量是0。
并联的时候,两个电感如果一样电感量L,顺向并联,只相当于导线的截面积增大,匝数没有增加,电感量和一个线圈一样不变。如果是逆向并联,互感系数是1的时候,电感量也是0。因为电流方向相反,各自产生的磁通互相抵消了。
是看过某个帖子里说到电感串联或者并联的,感觉有点乱。

网友(2020-07-19):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这个现象跟学科和专业划分有关系,搞电磁场的一般是理科,搞电路的一般是工科,隔行如隔山。甚 ...

搞电力电子技术的怎么办?他们都得服。

网友(2020-01-10):
电感和电阻何其相似

网友B:
据说无感线绕电阻就是运用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无感线绕电阻就是运用这个原理。

是的。我拆开过电阻箱里的线绕电阻就是这样制作的,对折后绕。

网友C:
关于电感同为L的电感器的顺向串联,除非有互感影响,否则电感值还是2L

立马测量了两个磁屏蔽的471电感器,100KHz频率下单个电感值均为406.3uH,串联以后的电感值则为812.6uH。

补充:
并联也是如此,只要没有互感影响,无论顺向还是逆向,并联值都可直接套用欧姆定律。上述两电感的并联测量值为202.88uH。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电感同为L的电感器的顺向串联,除非有互感影响,否则电感值还是2L。

立马测量了两个磁屏蔽的471电感 ...

被老兄实践证明了。谢谢老兄,也替喜爱电气技术的朋友谢谢你。
两个被互相屏蔽的电感,其互感系数是0。符合具有互感的计算公式,这公式在电路基础教材的电感那一章。

网友D:
电感确实比电容要复杂,原因在于电感从低频开始就涉及到电磁场,需要电磁场理论去分析。而电容低频的时候分析起来很容易,高频的时候估计坛子里会分析的也不多,其实学好了电磁学电动力学,就不难了。但感觉现在的情况就是,懂电子电路的人不懂电动力学,懂电动力学的人不擅长电子电路(没有玩电路的经验),而这两批人又喜欢互相看不起。

网友(2020-07-18):
我记得电感是需要看耦合系数的,在交流电路中十分复杂

网友:
有点深奥,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感确实比电容要复杂,原因在于电感从低频开始就涉及到电磁场,需要电磁场理论去分析。而电容低频的时候分 ...

您说的这个现象跟学科和专业划分有关系,搞电磁场的一般是理科,搞电路的一般是工科,隔行如隔山。甚至搞电路的也还分两派,强电(电气工程)和弱电(电子工程),互相也不怎么对付

网友(2020-09-04):
学习了感觉延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