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个标签打印机美化矿石机

楼主(2020-01-10):
一直寻觅着打印标签来美化自制的矿石机和小制作,万能的淘宝上一搜索,还真多,最便宜的一款国产标签打印机不到100元(注:为避免广告嫌疑就不写品牌了),而且还是手持可安装电池那种,打印精度很高,就是耗材小贵了点27元一卷,一卷8米,打印出来就是这个效果。很薄的塑料基带上面,防水耐刮还不错,推荐给大家

网友A:
这个功能挺不错。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挺不错。很实用

是的,有很多的基带颜色可选,红底黑字,白底黑字,等等。我比较喜欢黄底黑字,醒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有很多的基带颜色可选,红底黑字,白底黑字,等等。我比较喜欢黄底黑字,醒目

应该是带胶纸带是吧,这样粘贴晚方便了,特别是打印刻度盘最有优势了

网友:
标签打印机,不能打印刻度盘,还不如弄台廉价的喷墨打印机。

网友:
刚才我到馬雲家看了下,一百元以下确实有不少品种,打字可以,打印刻度盘不行,主要是打印纸规格小了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是的,不干胶带

网友:
用热转印
用激光打印在转印纸上(反向图案),热转印到需要的地方。

下边连接中,5楼的熊猫标志就是用热转印制作的(图案转印到金色的香烟盒上)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04302&extra=

下面连接中的面板也是转印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843277

网友:
非常好的方法,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喷墨打印。
1、喷墨打印普通不干胶纸色彩不好,且不防水。
2、专用喷墨不干胶纸,涂层与喷墨照片纸 ...

是的,我选的这种标签打印机是一种类似热转印的原理,标签的上面再打印的时候带了个色带一样的东西,打印的时候是烫上去的,所以防水稳固性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