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的几个老电话机

楼主(2020-01-10):
这几个电话机 很老了 装电池能用 报时 报温度 那个屏幕较大的还能听一些简单的和弦音乐 铃声

网友A:
老电话是手摇或者是拨盘电话,这样的电话还要过50年才能叫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电话是手摇或者是拨盘电话,这样的电话还要过50年才能叫老

现在的电话机是不用装电池的
我这4个老的 都需要5号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电话机是不用装电池的
我这4个老的 都需要5号电池

“老”电话机需要用大号甲电池。

大号甲电池估计年轻人没有见过。直径63mm*长度172mm。老式手摇电话还得用2节。

网友:
被标题忽悠了,年代感还不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电话机需要用大号甲电池。

大号甲电池估计年轻人没有见过。直径63mm*长度172mm。老式手摇电话 ...

你发的图片 我怎么看不见 看见这个尺寸 居然还有比一号电池体积还大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发的图片 我怎么看不见 看见这个尺寸 居然还有比一号电池体积还大的电池

看看,对比手的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发的图片 我怎么看不见 看见这个尺寸 居然还有比一号电池体积还大的电池

现在还有生产

http://china.herostart.com/sell/27692685.html

楼主:
一般的比较老的电话用5号电池就可以 难到更老的电话机万年历、钟、来电显示部分更费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的比较老的电话用5号电池就可以 难到更老的电话机万年历、钟、来电显示部分更费电

     老式电话机主要由送话器、受话器、手摇发电机、电铃、干电池等几部分构成。因为它带有磁石式手摇发电机,故而就叫做磁石电话机电话机。电话机的电池一般置于机外,用专用接线盒连接。
        老式电话机的振铃电压由手摇发电机产生(电话机内置了小小的磁石式手摇发电机),每次电话之前都要“摇一摇”,故而又叫做手摇电话机。 当顺时针以中等速度摇动摇柄,能送出70至90伏交流电压,引发对方铃响(全速摇动摇柄,可产生110伏至170伏交流电压)。
       老式手摇电话机,通话时所用的是3伏干电池,由两节直径约60多毫米,高约160多毫米的大电池(叫做甲电池)串联而成。工作原理是——将送话器受话器串联在电池回路中,对着送话器(碳晶话筒)讲话---引起话筒内阻变化---回路电流变化---也就是通过受话器(耳机)的电流变化---故受话器(耳机)发声。

磁石电话机

窗台上是配套的干电池(一般情况使用2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式电话机主要由送话器、受话器、手摇发电机、电铃、干电池等几部分构成。因为它带有磁石式手摇 ...

现在才知道是这种原理

网友C:
有液晶屏能显示时间、温度、日历的俺也用过,就是时间长了容易缺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液晶屏能显示时间、温度、日历的俺也用过,就是时间长了容易缺划。

我的这几个显示正常 没有缺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几个显示正常 没有缺划

没有缺划证明这几个电话机还不太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