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欧标五芯座的定义图?

楼主(2020-01-10):
在论坛以前看到过、搜不到?

楼主:
卡座、录音机上的。想做根连接线

网友:
如果是DIN五芯插座:从左至右,1,L IN;2,R IN;3,GND;4,R OUT;5,L OUT。

                              1,线路IN;2,高阻抗IN;3,GND;4,R OUT;5,L OUT。

网友(2021-01-09):
这种DIN五芯线有顺接与交叉接两种,分别用于放大及对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