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DIY活动矿石,做了一个割玻璃管的小玩意

楼主(2020-01-10):
        想做一个活动矿石,需要切割10-20mm直径的玻璃管,利用手头闲置的东西做了一个小玩意,实际使用效果老好了。绕玻璃管转一圈,轻轻一掰,玻璃管就断开了,断口非常齐整。非常简单,大伙一看图就懂了。
        做完的活动矿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工匠精神。。。。。。。。。。

工匠谈不上,玩玩而已。

网友B:
可以在那个黄腊管里藏一个2Ap9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那个黄腊管里藏一个2Ap9  哈哈

这点子不错 。黄色的是绝缘管,包绕部分是触须与螺丝杆焊接的地方。

网友:
新奇的工具,赞

楼主:
谢谢您的鼓励!

楼主:
谢谢吃猫的鱼

网友:
好创意!简单易用

网友:
自制活动矿石,高手!佩服!

楼主:
谢谢匹诺曹、老虎哥和yuanzen的鼓励!

网友C:
漂亮,精致请问老师玻璃管两端的金属碗是怎么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精致请问老师玻璃管两端的金属碗是怎么制作的。

那是家具零件市场的螺钉装饰帽,根据玻璃管的粗细去选择,一块钱可以买4只螺钉和4只装饰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家具零件市场的螺钉装饰帽,根据玻璃管的粗细去选择,一块钱可以买4只螺钉和4只装饰帽。

万分感谢 老师这是物尽其用。由于小时候在少年宫学习过装矿石机,用的就是这种活动矿石,非常想复制一个。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分感谢 老师这是物尽其用。由于小时候在少年宫学习过装矿石机,用的就是这种活动矿石,非常 ...

这些东西应该固定在一小块较硬的绝缘板上,方便安装使用。我这次做的是受面板与盒盖之间的高度限制没有用那块小绝缘板而是直接固定在面板上了。

楼主:
谢谢fjzxx46、99版主、大红猫的加分鼓励

网友D:
很好的创意,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创意,简单实用

谢谢您的 鼓励

网友:
开始用平常的玻璃刀或者硬砂轮割断玻璃管,稍微长些,再把玻璃管在细砂轮上带水磨,磨到需要的长度,用不着特意去做把刀,又不是经常用的,关键是玻璃能在砂轮上磨短的

网友:
做得好!简单、实用,有创意。

网友:
        二十年前这种带轮的玻璃刀大街上就有卖的,很好用,可以切割圆玻璃。

网友(2020-10-14):
想请教一下原装的旧检波器玻璃管直径和长度多少?

网友:
有创意,  烧火的会不会更好一点?  绳子那种

网友:
最关键的玻璃刀头来自哪个年代哪个厂家?

网友:
很牛,向你学习,效果很不错

网友E:
        这个工具有创意,切割玻璃管确实好用,这种大夹子哪里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工具有创意,切割玻璃管确实好用,这种大夹子哪里能买到?

地摊、2元店都有卖的

网友:
快申请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