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独立12伏锂电池能不能串成48伏用在电动车上

楼主(2020-01-10):
(图片)

网友:
充电没问题,已经单独充了,过压了也是独立保护;

放电要考虑反压问题:一旦有一组过放保护,剩余三组会通过负载以“反压”形式加在断开这组两端,容易造成保护板损坏。
当然解决办法也很简单:每组带保护板的输出端,反向并联一个足够大的二极管即可,反压时会被这个二极管保护掉。

楼主:
手里有4快15并3串锂电池,习惯性称12伏锂电池,带12伏三串10安保护板,
问题1,能不能4快电池不动手把保护板串起来,当48伏用在2轮电动车上,每块电池外加13.5伏50瓦开关电源一个,用4个开关电源对4个锂电池分别充电

楼主:
我知道48伏是13串,楼上12串,不在考虑范围,就想知道保护板之间串起来,什么结果

网友:
可以滴,楼上说得对!

网友:
支持四楼的说法!

网友:
锂电池使用不当会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过放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过充会爆炸起火,网上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不建议楼主串接,如果电池质量非常好,每一块一致性很好,而且每一块电池都有保护板的话,每一块单独充电,应急用的时候串起来是可以的,建议楼主将电池拆散后重新分容后组装一个48V的电池。串用的话木桶原理,其中一块没电了,整组就没电了

网友A:
还是拆成单体测试挑选再重新编组重新配置保护板吧,这样安全可靠。否则会惹大祸甚至丧命。

网友:
建议拆了分阻分容重新点焊,必须13串以上才能替换铅酸电池。没有专业仪器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拆成单体测试挑选再重新编组重新配置保护板吧,这样安全可靠。否则会惹大祸甚至丧命。

我就是一根筋,48伏保护板45元+8元邮费,我突然不想花这个钱,就这么简单

楼主:
好,好,我·买保护板去·

楼主:
买了,75元,谢谢大家

网友:
早说你要我送你几块保护板,都是拆机的一堆

网友:
已经单独充电,充电是没有了。

12的保护板都是使用低电压场效应管做功率管的,串联使用可能会在保护时击穿。得按次楼那样每块电池都并联二极管来保护功率管,这样保护后一下失去12V电压控制器应该也欠压保护了所加的二极管不需要太大,但还是足够大的好。

楼主:
听各位建议,购买了保护板,春节闲暇已经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