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扬声器可以明显改善德生BCL-3000的音质

楼主(2020-01-11):
1.        近期淘到一部显示屏缺划的德生BCL-3000故障机,更换显示板后恢复正常,但总觉得其声音表现不能令人满意,高低音旋钮怎么调也无法改善,音量稍大便开始失真,TDA2822BTL功放不应该是这样的,于是想到了更换喇叭。因为白天要上班,所以用了三个晚上完成了这次改造。

喇叭对比

喇叭对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bcl3000,喇叭虽然够大,但是听着不舒服,说不出不舒服那种感觉。

        有一个规律,德生的收音机档次越高,喇叭越大,音质越不好.比如,9700DX,BCL3000,S2000,很多人认为是喇叭的问题,其实这不是根源。虽然换了喇叭有所改善,但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你说的这种“说不出不舒服那种感觉”,是一种“干”,“涩”的音质,产生这种音质的根源,是德生用的中频陶瓷滤波器性能不好。一般选陶瓷滤波器,主要按通带宽度来选,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性--------群延时特性,往往不太注意,而通带宽度和群延时特性都是直接影响音质的两个指标。群延时特性正是造成音质“干”“涩”的主要因素。目前国产的陶瓷滤波器,带宽是可以按要求选用的,但是群延是特性却做得不太好。要想从根本上改善音质,最好的办法是换质量好的陶瓷滤波器,比如村田的音响专用陶瓷滤波器。
        德生收音机为什么档次越高喇叭越大音质越不好呢?正是档次高了喇叭大了,机箱也大了,放音效果更好了,就把陶瓷滤波器带来的干涩感觉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了。单纯换喇叭,因为不同的喇叭频响曲线不同,灵敏度不同,换了以后听感有了变化,觉得好听一点了,可能音质确有些许改善,这里边其实也有一些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楼主:
2.        第一天,用闲置多年的有源音箱的4寸喇叭替代原有喇叭,开机试听顿觉声音干净了许多,有低音了,高音也比以前清晰的多,后又反复对比试听,认定已无需细品,效果立竿见影,遂下决心更换。

BCL-3000内部空间

BCL-3000内部空间

楼主:
3.        第二天,考虑机壳空间的问题。原有喇叭又轻又薄,净重仅267g,替代的喇叭磁钢大、高度也高,净重437g,虽然口径相同却无法直接替代,必须做些改造以让出空间。不得已,用一块小型直流开关电源板替代原来的电源变压器以腾出必须的空间,并通电确认对收音没有产生额外的干扰。

楼主:
4.        第三天,即使是移出了电源变压器,但替代的喇叭还是太高,不得已又在后盖上开了一个大洞以避让磁钢。装好机壳,机器复原。至此改造任务实施完毕,开始享用前所未有过的好声音。

楼主:
5.        因为还有一个喇叭,于是将德生S-2000的喇叭也更换了。S-2000的喇叭用的是那种老式的防尘罩,看上去还不如BCL-3000的好。不过由于S-2000的机箱较大,低音丰富,改善效果不如BCL-3000来的明显,不管怎样,以前的单薄喇叭再也不想用了。

楼主:
6.        因为取消了电源变压器,讨厌的交流声也完全没有了。不过听中短波干扰严重,最好用电池或外接直流电源听,好在本人主要听调频广播。S-2000无需更换变压器。

楼主:
7.        结论:不论是BCL-3000还是S-2000都是德生的经典产品,但被一只单薄的小喇叭限制的它的播放性能,实在的令人感到惋惜。按机壳的体积来说,它们的喇叭口径都有加大的空间,至少也可以做成椭圆的,可以明显提升播放质量。我的一台松下收音机用的喇叭就很大,结构设计都是围绕着喇叭来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7.        结论:不论是BCL-3000还是S-2000都是德生的经典产品,但被一只单薄的小喇叭限制的它的播放性能,实在的 ...

不错的改造,改善了音质。

网友:
确实,换了喇叭,效果立马不一样!

网友B:
我也有bcl3000,喇叭虽然够大,但是听着不舒服,说不出不舒服那种感觉。

网友:
阁下家居何方?这大冷天的,屁屁露出来了不太好吧?

网友:
高手。支付

网友:
建议还是做一个线性电源。把后盖上那个外接直流电源插孔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规律,德生的收音机档次越高,喇叭越大,音质越不好.比如,9700DX,BCL3000,S2000,很多人认为是 ...

德生9700DX的音质还不错,没有干涩的感觉,喇叭使用77mm,德生的多款机型都使用这种规格的喇叭,没有干涉的感觉,只是有的偏人声一些,有的高低频延伸好一些,可可能是批次不同,有所更改。 您说那个事中频滤波器的问题我也留意过,声音不好听不单单只是后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规律,德生的收音机档次越高,喇叭越大,音质越不好.比如,9700DX,BCL3000,S2000,很多人认为是 ...

很同意你的看法。我在2003年左右一次买过两台BCL-2000送给自家亲戚用,外观看上去不错,但试机时就觉得音质远不及曾经用过的春雷3P7,而且德生2000广告做得多、价格不便宜,由此对德生的印象分大减,这次买了3000是因为故障机便宜,买来玩玩。自身喇叭难听,但接入到功放后发现效果不在我的建武收音头之下,所以才下决心改结构、换喇叭。对结构的改动都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也是比较慎重。这次更换效果绝对是有的,频响、失真都有明显改善,绝非自我安慰那种,就连一向反对我鼓捣收音机的老婆惊呼好听了!

网友C:
看来换喇叭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提升音质的方法,刚刚给地摊5元买的杂牌机换了个手机喇叭 别说,也有不少提升

网友D:
音响是一个系统问题.喇叭最重要.其次是电容及电解,高频电路对声音影响没低频电路影响大,总体上连一螺丝也影响,只是大小而已

网友E:
换这个喇叭会不会变成小马拉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这个喇叭会不会变成小马拉大车?

一点都不!更换后声音变得清晰悦耳,音量开大也不失真。不是说后换的喇叭如何好,而是原来的喇叭太不好了,我认为它只适用于语音提示、蜂鸣器等对频响范围要求较低的场合,用于这种体积相对较大一些的收音机是不适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响是一个系统问题.喇叭最重要.其次是电容及电解,高频电路对声音影响没低频电路影响大,总体上连一螺丝也影 ...

对的,从音响系统的角度来看首先要处理好的就是这个人机对话端——扬声器。单个的叫喇叭,多个的叫扬声器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换喇叭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提升音质的方法,刚刚给地摊5元买的杂牌机换了个手机喇叭  别说,也有 ...

很正确!试验过的都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老红灯会怎样?

那就得连同机壳一起都换掉了,无法便携了。

网友G:
想问一下这个收音机的显示板在哪里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这个收音机的显示板在哪里购买的?

我是在闲鱼买的。

网友:
一直想淘台3000呢

网友H:
我也是觉得原3000的喇叭差一点,就想换一个,试了几种尺寸差不多的最后选的是一款老松下电视的3x5” 椭圆拆机喇叭,去掉原来的电源变压器后刚好可以安的下(反正那个变压器根本也不用)。喇叭是 8Ω 2-5W,自我感觉声音要比原喇叭强许多,听FM的音乐台的节目非常舒服。X宝上的这种喇叭也不贵,很值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觉得原3000的喇叭差一点,就想换一个,试了几种尺寸差不多的最后选的是一款老松下电视的3x5” 椭圆拆 ...

Good job!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换的是深圳骊歌多媒体音箱的喇叭,当然效果好了,这个音箱我有。

是的,这个音箱我用来十多年了,木质箱体,宽大底座,效果一点也不必那些大牌的差,只是后来后面的莲花插座接触不好了,变压器的嗡嗡声也变大了就闲置下来了,但也没舍得扔,现在把它派上了用场。

网友J(2020-02-12):
楼主的3000这样后盖开孔,建议在喇叭钢磁与后盖之间放上密封垫,音质还会有一定的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3000这样后盖开孔,建议在喇叭钢磁与后盖之间放上密封垫,音质还会有一定的提升。

你的建议也有道理,可以消除后盖间隙。德生原配的喇叭实在是太差了,做了对比试验后更是无法接受,当时就下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种喇叭换掉。

网友K:
德生原配喇叭,也就是听个响
手中几台,听音效果不理想。但是要是像您这样把机壳开孔,还是有些不舍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德生原配喇叭,也就是听个响
手中几台,听音效果不理想。但是要是像您这样把机壳开孔,还是有些不舍

换了吧,拿出勇气,壮士断腕。

网友L:
BCL3000除了有漂亮的外观,接收性能很一般,不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L:
BCL3000除了有漂亮的外观,接收性能很一般,不值得折腾。

是的,外观看上去不错,但打开一看内部用料、做工都很一般,看不到线路板制作工艺的美感,很山寨,不仅是喇叭。

网友M:
这个3000我也有一台   13年买的   用了几个月音量电位器接触不好   单排六脚的本地买不到    装箱扔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3000我也有一台   13年买的   用了几个月音量电位器接触不好   单排六脚的本地买不到    装箱扔一边了

犹豫了许久,终于找到装箱扔一边的理由了。

网友N(2020-03-21):
如果条件许可的话你把后面那个屏蔽罩拆下来里头还有一个小磁铁把它拆下来就可以塞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条件许可的话你把后面那个屏蔽罩拆下来里头还有一个小磁铁把它拆下来就可以塞进去了

谢谢你的建议,现在的喇叭基本都是这样的了,大冲程、大磁铁、低灵敏度,所以喇叭都厚。

网友O:
楼主把外露的喇叭应装饰一下,喷上黑漆或贴层装饰纸。这样的改装真是霸气!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把外露的喇叭应装饰一下,喷上黑漆或贴层装饰纸。这样的改装真是霸气!佩服!

是的,喷上黑漆能更漂亮些。4寸喇叭可选择的种类很多,如果再想改的话,选能装进去的那种就省事多了

网友P(2020-08-30):
引用 楼主:
是的,喷上黑漆能更漂亮些。4寸喇叭可选择的种类很多,如果再想改的话,选能装进去的那种就省事多了

请问楼主;2000与3000那款收音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原装喇叭Q值低,低音量不够,可以试试在纸盆上刷点沥青,增加纸盆质量,以增加喇叭的Q值。

谢谢提醒!不过现在喇叭的选择余地很大,不如直接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楼主;2000与3000那款收音效果好?

收音效果,如果说灵敏度的话都挺好的,我换完喇叭后在夜里小音量收听,都很清晰动听,如果后面接功放效果就更好了。
BCL3000找一台二手的吧,反正也是旧的,你可以忍心改这改那。
S2000价格较高,且备受吐槽,但外观高大上,甚至还在《中国机长》里上镜,成为了无线电爱好者们标志性的物件,我基本上不听它,只是在标定频率时以它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音效果,如果说灵敏度的话都挺好的,我换完喇叭后在夜里小音量收听,都很清晰动听,如果后面接功放效果 ...

谢谢详尽的回复·

网友(2023-02-01):
我也改造一下~~

网友:
有机会去听听原装sony 7600g收音机的喇叭,比相同尺寸的9700dx强太多了,真的是可以听到低音的弹跳,高音的纤细。也比后期sony7600gr的喇叭好听。

网友:
两个喇叭送给我多好,我有矮个子的

网友:
几年前在英国有个收音机发烧友 制作了一套落地式复古收音机 用的就是德生S2000的电路  用了10英寸的扬声器 配上电子管功放 接入收音机

网友:
把3000的低频信号直接送给144,感觉保证不会太差。DX音质还不错啦,要求不要太高了。

网友(2023-03-13):
用开关电源取代线性电源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