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多150瓦扩音机,那个年代全国最普及的机型。

楼主(2020-01-11):
4*807功率管并联推挽输出,2*866汞整流管全波整流,设高低压两个电源开关,先开低压,预热几分钟,再开高压,开始工作。

网友:
这个线路是国家标准板的,有其它生产的品牌都是按这个线路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高压的一瞬间喇叭会嘭的一声么

不会。
本人使用过多年。
当年此型号机器大量使用。
我们学校就有7台。礼堂用1台,流动广播车用1台,广播站4台在用,1台备用。

网友A:
加高压的一瞬间喇叭会嘭的一声么

网友:
功率真不小,就是图片小了点。

网友:
现在看来应该是飞跃150W扩大机最普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高压的一瞬间喇叭会嘭的一声么

不会。
本人使用过该机多年。

楼主:
这台机器保存得这么好,像新的一样,看上去那么熟悉。

楼主:
按理说应该有点声音,但非常不明显,因为高压整流器有个电感量很大的扼流圈(见照片)后面还有电解电容器,在给高压的时候,高压输出有一个上升的工程。

网友:
重量有多少,当年一定牛

网友:
这是飞跃R150的前身。整流管是866,不是后期的硅堆,整机还是稳定可靠的,飞跃改成6E2指示管,其他没有啥区别。美多是知名品牌,年代也相对较久,若收藏强于飞跃,当然必须“有地方”······

网友:
至今我还保存一台,做记念

网友:
       一代名机,当年使用范围非常广泛。

楼主:
铁壳子切不用说,单单四个大变压器(音频输出,扼流圈,低压,高压)就够重的了,一般得两个人抬。

网友:
一代名机。好东西。

网友(2020-04-18):
今天看见一个美亚扩音器 里面有几个金封管 带散热片 四个变压器 有最少30公斤重